气体检测仪的安装与维修

楼主(2014-03-31):
  气体检测仪器主要分为两种便携式气体检测仪和手持式气体检测仪,是一种通过传感器感应环境中的有毒有害气体从而发出预警的一种仪器仪表工具,在使用气体检测仪时一定要进行正确的安装,才能保证正常的使用,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了解一下。

  气体检测仪的安装

  第一步是将气体探测器安装在可能有气体泄漏的区域中,气体探测器安装必须牢固,且安装位置根据被测气体相对于空气比重大小决定,因被测气体比重小于空气,探测器应安装在距顶棚30~60cm处。用膨胀螺丝将探测器固定在墙壁上。

  但是为了保证正确使用探测器防止其故障的发生,以下为注意现象(不易安装的地方):

  1、温度在-40℃以下或70℃以上的地方

  2、给气口、换气扇、房门等风量流动大的地方

  3、水汽、水滴多的地方(相对湿度:大于90%)

  4、直接受蒸汽、油烟影响的地方

  第二步是接线:接线要采用高度屏蔽线防止电信号被干扰,将线摆好,打开顶盖。

  1、气体检测仪的气体探测器一般采用三线制传输,将电源正极标有(“VCC”的端子)、信号线(标有“SIG”的端子)、电源负极(标有“GND”的端子)分别对应接入通道模块标“4-20mAIN”的一组端子的“24V、mA和GND”,机壳地(电缆的屏蔽网)良好接地,接好线后,紧固好机壳。

  2、启动:接线完毕,给探测器供电。刚启动后读数将从超量程到读数稳定,大约要15分钟左右。

  除了安装要正确外,还应该了解简单的维修。

  1、传感器维护:一般在安装使用半年到一年要进行重新检查标定,并由检测方出检测报告。

  2、当气体探测器的传感器丧失灵敏度时需要更换,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涡轮流量计,涡街流量计,通过定期标定就会知道传感器是否失效,当标定值达不到标气值,要更换传感器。

  3、气体检测仪整机检查:平时应当定期检查探测器,它在清洁空气中信号电流为DC4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