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川伺服高手指点

楼主(2014-03-31):
数控系统作为上位机,如何调整各个伺服的参数?软件优化的参数值效果好差,我的高速床子只要伺服一使能,电机就能听到电流声了,甚至带动床身在轻微的抖动。

网友A:
调节一下伺服的刚性,太强了会产生震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伺服采用何种控制方式?

       软件优化是指使用SIGMAWIN+的惯量推算和高级自动调谐吗?

       免调整功能有无关闭?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司取得联系,我司将竭诚为您服务。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不会吧,声音非常大么?改为自动调谐看一下。速度观测器这个功能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伺服采...

伺服采用速度控制;

用软件SIGMAWIN+的惯量推定和无上位机的高级调谐;

免调整关闭,参数值是14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将PN000改为0010转换到位置控制或断开CN1-5针脚重新上电观察电机是否还有抖动现象。

         惯量推算与高级自动调谐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手动微调伺服增益。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9:00~11:30/12:30~16:30

 ----------------------------------------------------------------------

网友D(2014-07-16):
应该是刚性太大的结果, 调节PN103,  并且微调PN100 Pn102

网友E:
刚性调的太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