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3轴伺服

楼主(2014-03-31):
新来的报个道,公司打算做自动点镜片机,我打算用三菱的plc,来控制3轴的伺服电机,这样可行不?各位大哥给个意见,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求关注,

网友A:
用三菱FX3U-MT系列,Y0 Y1 Y2可输出100K高速脉冲控制三个伺服,我现在做的项目就是用的这个系列,也是三个轴

网友B:
三菱fx3u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菱FX3U-MT系列,Y0 Y1 Y2可输出100...

我选的就是fx3u系列的,但是mt系列是哪个?还有,我控制3轴配合运动,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呢?是直接用脉冲控制么?还在考虑怎么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fx3u的,很好用

 我选的就是这个系列的,因为要3轴配合来完成镜片的组装,但是没有用过,程序好写么?一般是用梯形图还是sfc图啊

网友C:
直接用脉冲控制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