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控制2位数码管

楼主(2014-03-31):
求助:设计要求FX2nPLC控制显示两位数码管倒计时显示,具体要求如下:

    全自动洗衣机上洗涤时间的设定和显示倒计时:通过一个按钮输入倒计时时间,按一次增加1分钟,然后开始倒计时,通过数码管显示倒计时。为节约输出口,要求使用BCD码,新手求指导。

网友A:
   请见“回答卡卡_酷网友的求助帖-显示程序的设计与解析”一帖,那里使用S7-200编写的二位数码管显示电路的程序,硬件使用2块4511集成块组成的硬件显示电路,同时输出二位BCD码数字,可供你参考。此文网址为:http://bbs.gongkong.com/d/201206/441209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