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Vijeo Designer读取M340偏移地址

楼主(2014-03-31):
我先把ION7650中的第149开始的100个寄存器读到PLC的地址第400开始的100个寄存器,那么那些占用2个寄存器的数据%MW应该怎么填?

网友A:
加我QQ2326421430免费提供施耐德技术支持及软件,如需培训可参加我公司每月15号开的施耐德、AB培训吧,理论与上机实操相结合。

网友(2014-06-16):
Vijeo Designer 中读取地址可以显示为 IEC形式,你不用这么对照的。这个方式是modbus的

377 611072

网友B:
直接MODBUS通讯;直接读M340中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