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中画红线部分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4-03-31):
西门子PLC,S7-200,画红线部分起什么作用啊?谢谢。

网友A:
数字量输出模块,用作扩展模块。。。

网友B:
   EM222 是扩展模块。。

网友C:
就是一个扩展模块,扩展增加输出点用到。

网友D:
数字量拓展模块,cpu端子数量不足时用以增加可用端子,分为输入输出,模拟量和数字量,交流和直流之分。选型时要注意根据cpu的带载电流大小拓展,模块总的电流消耗要不超标。希望帮到你!!!

网友E:
数字量扩展模块,用来扩展数字量点即CPU本身自带数字量点数不够用,加一个模块来扩展点。

网友F:
就是226本体点数不足,增加一个扩展模块(估计你的教材资料介绍的吧)

网友G:
PLC本体的点数不够,增加的扩展模块

网友H:
IO点不够了,扩展模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扩展模块,扩展增加输出点用到。

网友J:
引用 网友H:
IO点不够了,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