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高级技师考试题集,电工必读

楼主(2014-03-31):
维修电工高级技师考试题集1

一、填空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在横线空白处)
1.COMPUTERIZED NUMERICAL CONTROL是一种( 计算机数控 )统简称CNC。
2.SINUMERJK820S系统是(步进电动机)控制系统,专为经济型数控机床设计的。
3.配电网络三相电压不平衡会使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和电流波形发生( 畸变 )。
4.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交流电源地线与( 信号地线  )不能共用。
5.电场屏蔽解决分布电容问题,( 屏蔽 )地线接大地。
6.电子测量装置的静电屏蔽罩必须与被屏蔽电路的零信号( 电位公共线 )相接。
7.控制系统大多数具备自动控制、( 自动诊断 )、自动信息处理、自动修正、自动检测等功能。
8.机电一体化产品控制系统大多数都具备自动控制、自动诊断、自动信息处理、自动修正、( 自动检测 )等功能。
9.机电一体化包含了机械技术、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技术、系统技术、( 自动控制  )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伺服与传动技术。
10.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按主回路-控制回路-(联锁与保护)-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
11.经济型数控机床的改造主要用于中、小型( 车床 )和铣床的数控改造。
12.SIN840C可以实现( 3D )差补。
13.CBS(中央服务单元)是CENTER SERVICE BOARD的缩写。
14.SIN840C控制系统由数控单元主体、主轴和(伺服单元)。
15.机床操作面板上主要有4种加工操作方法,即JOG手动、TEACHIN示教、MDA(手动输入数据自动运行)和AUTOMATIC自动。
16.在自动控制系统中,( 输出量 )能够以一定准确度跟随输入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系统称为伺服系统。
17.反相比例放大器有两个输入端,一个是( 反相输入 )端,表示输入与输出是反相的,另一个是同相端,表示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是同相的。
18.精益生产具有在生产过程中将上道工程推动下道工程生产的模式变为(下道工序要求上道工序生产模式)特点。
19.( 指导操作训练 )是培养提高学员独立操作技能极为重要的方式和手段。
20.为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 变压器中性点 )与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叫工作接地。
B
1.    CNC系统是靠( 软件 )来满足不同类型机床的各种要求的。
2.    典型工业控制系统是由( 一次设备 )和工业控制机部分组成。
3.    当配电系统的电感与补偿电容发生串联谐振时,呈现( 最小 )阻抗。
4.    浮地接法要求全机与地绝缘的电阻不能(小于)50MΩ。
5.    磁路屏蔽用( 导磁材料 )使磁场闭合,屏蔽接地线接大地很好。
6.    零信号基准电位的相接点必须保证( 干扰电流  )不流经信号线。
7.    开关量输入节点12个,开关量输出节点8个,实际所用I/O点数20个,选用中小型控制器(F—20MR)基本单元,就可以满足机床的控制要求。
8.    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按主电路―控制电路-( 联锁与保护 )-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
9.    数显改造机床在普通机床上安装数显( 位置 )检测装置。
10.SIN840C( 标准系统 )软件中含有车床、铣床两种类型的设置。
11.机床操作面板上主要有4种加工操作方法,即JOG手动、TEACHIN( 示教 )、MDA手动输入数据自动运行和AUTOMATIC自动。
12.IFT5无刷三相伺服电动机包括定子、转子,一个检测电动机转子位置及( 转速 )的无刷反馈系统。
13.差补原理是已知运动轨迹的起点坐标,终点坐标和( 曲线方程 )由数据系统实时地计算出各个中间点的坐标。
14.SIN840C控制系统由数控单元主体、主轴和(进给伺服单元)。
15.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一般包括机械传动系统和( 驱动 )装置。
16.( ISO14 000 )系列标准是国标标准化组织发布的有关环境管理的系列标准。
17.直流驱动系统的优点是直流电动机具有良好的( 调速 )性能,易于调整。
18.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是( 降低成本 )积累资金,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9.在指导操作和独立操作训练法中要求注意让学员反复地进行( 独立实际 )操作训练。
20.( 保护接地 )使用于电源中性线不直接接地的电气设备。
C
1.    CNC系统具有良好的( 柔性 )与灵活性,很好的通用性和可靠性。
2.    由被控对象变送器和执行机构组成典型工业控制机系统的( 一次设备 )部分。
3.    当配电系统的电感与补偿电容发生串联谐振时,其补偿电容器和配电系统呈( 最大 )电流。
4.    浮地接法容易产生( 静电 )干扰。
5.    当电源有一个不接地的信号源与一个接地放大器相连时,输入端的屏蔽应接至( 放大器  )的公共端。
6.    电子装置内部采用低噪音前置放大器各级放大器间防止耦合和(  自激振荡    )。
7.    机电一体化将电子设备的信息处理功能和控制功能融合到(机械装置)中使装置更具有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8.    机电一体化产品控制系统大多数都具备自动控制、自动诊断、自动信息处理、(自动修正)、自动检测等功能。
9.    机电一体化包含了机械技术、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技术、系统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伺服传动技术。
10.             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按主电路——控制电路——(联锁与保护)——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
11.             PCL改造设备控制是指采用PCL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继电器)控制装置。
12.             SIN840C系统模块具有种类(少),结构清晰,便于维修的特点。
13.             机床操作面板上主要有4种加工操作方式,即JOG手动、TEACHIN示教、MDA手动输入数据自动运行和AUTOMATTC组(自动)。
14.             差补原理是已知运动轨迹的起点坐标,终点坐标和曲线方程,由数据系统实时地计算出(各个中间点)的坐标。
15.             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的机械传动系统一般由伺服驱动系统、机械传动部件、(驱动元件)组成。
16.             伺服系统是一种反馈控制系统,它由指令脉冲作为输入给定值,与输出被控量进行比较,利用比较后产生的(偏差值)对系统进行自动调节。
17.             CIMS是(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英文的缩写。
18.             生产工人在生产班内完成生产任务所需的直接和间接的全部工时为工时定额中的(  定额时间    )。
19.             指导操作是具有示范操作和(   现场技术  )指导训练。
20.             (二相触电)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D
1.为便于系统的维修与使用CNC统称都有(故障自我诊断   )系统。
2.工业控制系统的硬件由计算机基本系统和(   过程I/O系统  )组成。
3.为避免( 谐振 )现象应在补偿电容前串联电抗器。
4.A/D转换器在获取0—50mv的微弱信号时(  模似接地法   )极为重要。
5.当接地的信号源与不接地的放大器连接时,放大器的输入端屏蔽应接到(  信号源   )的公共端。
6.随着装置内部各种线圈要屏蔽或距离要远些。注意漏磁方向,减小(  互感耦合 )。
7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可以使机械技术和电子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实现系统整体( 最佳化)。
8.机电一体化产品控制大多数都具备(自动控制 )、自动诊断、自动信息处理、自动修正、自动检测等功能。
9.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调速替代原设备中(直流调速)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10.机床数据,PCL程序及加工工序可在(MMC)的硬盘上备份。
11.机床操作面板上主要有4种加工操作方式,既JOG(手动)、TEACHIN(示教)、MAD(手动输入数据自动运行  )和AUTOMATTC(自动)。
12.SIN840C可以实现(3D)插补。
13.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中的机械传动系统一般由(  伺服驱动   )系统、机械传动部件、驱动元件组成。
14.伺服系统是一种反馈控制系统,它由(指令脉冲)作为输入给定值,与输出被控量进行比较,利用比较后产生的偏差值对系统进行自动调节。
15.反相比例放大器有两个输入端,一个反相输入端,表示输入与输出是反相的,另一个是( 同相 )端,表示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是同相的。
16.在自动控制系统中,( 输出量 )能够以一定准确度跟随输入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系统称为伺服系统。
17.CIMS主要包括经营管理功能,工程设计自动化,生产制造自动化和( 质量保证 )
18.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 降低生产成本 )积累资金,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9.在指导学员操作中,必须经常对学员加强( 安全 )教育。
20.( 二相触电 )是最严重的触电事故。
E
1.    在FANUS系统,F15系列中主CPU为( 32 )位的CNC装置,因此是人工智能CNC装置。
2.    LJ—20系列的内装式PCL通过计算机编程形成目标文件和(梯形图  )文件。
3.    在变频器的输入侧接有电动机时不应接入( 电容器   )而提高功率因素。
4.    采用三线采样双屏蔽浮地技术是将地线和( 信号线   )采样。
5.    浮地接法要求全机与的绝缘电阻不能(    小于    )50MΩ。
6.    用于小容量变频器时可将每相导线按相同方向在( 零序电抗器  )上绕4圈以上,实际变频器的输出侧抗干扰。
7.    机电一体化包含了机械技术、计算机与( 信息处理 )技术、系统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伺服传动技术。
8.    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按主电路——控制电路——( 联锁与保护 )——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
9.    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调速的性能,(  降低了  )电能消耗。
10.             在计算机数控系统( CNC )中,插补工作一般由软件完成。
11.             SIN840C数控单元包括显示部分、(主机框架)、输入/输出设备及驱动装置。
12.             机床数据,PLC程序及加工工序可在( MMC )的硬盘上备份。
13.             CSB( 中央服务单元)是CENTER SERVICE BOARD的缩写。
14.             伺服驱动系统一般由(驱动控制 )和驱动元件组成。
15.             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中的检测装置一般由检测元件组成。
16.             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一般包括机械传动系统和(检测  )装置。
17.             生产工人在生产班内完成生产任务所需的直接和间接的全部工时为工时定额中的(  定额时间  )。
18.             精益生产具有在生产过程中将上道工程推动下道工程的模式变为(下道工程要求拉动上道工程生产的模式 )的特点。
19.             通过指导操作使学员的(动手操作 )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20.             实践证明,低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比高频电流(大 )
二、选择题
A
1.    电容器替代时,电容器的(  B   )首先要满足要求。
A.电容量        B.耐压     C.电流       D.功率
2.测试仪可提供三中输入格式:PROTEL文件格式、( C )和索引表格式,可根据使用的需要进行选择。
A. BMP格式     B.文本格式      C.连接表格式     D . JGP格式
3.常用的工业控制系统通常分为分散型控制系统、可编程序控制器、STD总线工业控制机、(  B  )模块化控制系统、智能调节控制仪表等。
A 16位单板机       B工业PC         C 主CPU          D32位单机片
4.当配电变压器三相输入电压不平衡率大于( D )时会对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A ±5%                  B±3%               C5%                D3%
5.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 A )的性能,降低了电能消耗。
A 调速              B准确         C抗扰动      D稳定
6.PLC改造设备控制是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   B   )控制装置。
A 模拟     B 继电器        C时实          D时序逻辑电路
7.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调速替代原设备中( C )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A 变极调速   B 变压调速   C 直流调速     D 闭环负反馈
8.晶体管图示议测量三极管时( C  )可以改变特性曲线族之间的距离。
A  阶梯选择  B 功耗电阻C  集电极—基极电流/电位                D 峰性范围
9.重复接地的作用是降低漏电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减轻(  A   )断线时的危险。
A  零线     B保护接地线      C 相线       D相线和中线
10.漏电保护装置在人体触及带电体时,能在( D )内切断电源。
A. 10s   B.5s    C.1s        D.0.1s
B
1.50uF/400V与100Uf/400V进行并联后相当于一个(   A    )。
A.150uF/400V    B.75uF/400V     C.150uF/800V    D.25uF/400V
2.逻辑分析仪是按(  C  )思路发展而成的。
A .存储示波器 B .双踪示波器  C 、多线示波器    D。   逻辑电路
3单CPU工业控制机系统可以分时控制( D )回路。
A 多个开环控制B两个闭环控制C三个闭环控制 D 多个闭环控制
4.当配电系统的电感与补偿电容器发生串联谐振时,呈现( B )阻抗。
A 零        B 最小      C最大      D短路
5.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 A )的性能,降低了电能消耗。
A 调速       B准确度      C抗扰动          D稳定
6.PLC改造设备控制是指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 B )控制装置。
A.模拟 B。继电器 C。时实 D。时序逻辑电路
7.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调速代替原设备中( C )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A:变极调速 B:变压调速  C:直流调速 D:闭环负反馈
8.主频信号发生器使用时频率调整旋钮改变主振荷图的( A  )
A.可变电路 B:电压较低 C:电流大小 D:可变电阻阻值
9.触电者既( B ),应采用人工呼吸和胸外挤压法同时进行救护。
A.有心跳无呼B:无心跳又无呼吸C:无心跳有呼吸 D:呼吸困难
10.高性能的高压变频器调速装置的主电路开关器件采用( B )。
A.快速恢复二极管 B: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C:电力晶体管 D:功率场效应晶体管
C
1.PLC模块的安装尺寸、( D )等一般都已经标准化了。
A.电流等级 B:功率等级 C:绝缘等级 D:电压等级
2.准确度是说明测量结果与真值的偏离程度。( C )的大小是准确度的标志。
A.附加误差 B:基本误差 C:系统误差 D:绝对误差
3.典型工业控制机系统的一次设备通常由( C )变送器和执行器机构组成。
A.传感器 B:探头 C:被控对象 D:一次线缆
4.变频器输出侧抗干扰措施中,为了减少( B ),可在输出侧安装输出电抗器。
A.电源  B:电磁噪声 C:高次谐波 D:信号
5.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 A )的性能,降低了能源消耗。
A.调速 B:准确度 C:抗扰动 D:稳定
6.PLC改造设备控制是指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 B )控制装置。
A.模似 B:继电器  C:时实  D:时序逻辑电路
7.进行理论教学培训时,除依据教材外,应结合本职业介绍一些( A )方面的内容。
A.“四新”应用 B:案例 C:学员感兴趣 D:科技动态
8.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调速替代原设备中( C )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A.变极调速 B:变压调速 C:直流调速 D:闭环负反馈
9.数显改造机床在普通机床上安装数显( B )检测装置。
A.主轴旋转速度 B:位置 C:过载 D:进给速度
10.示波器上观察波形移动由( B )完成。
A.灯丝电压 B:偏转系统 C:加速极电压 D:聚焦极电压

1.调制信号是以( A )形式表现的。
A.离散  B:收剑  C:环绕  D:振荡
2.50uF/400V与100Uf/400V进行并联后相当于一个(   A    )。
A.150uF/400V      B.75uF/400V     C.150uF/800V    D.25uF/400V
3.触电者( A )时,应进行人工呼吸。
A.有心跳无呼吸B:有呼吸无心跳C:既无心跳又无呼吸D:既有心跳又有呼吸。
4.浮地接法要求全机与地的绝缘电阻不能(   C     )
A.小于4ΩB:大于500MΩ C:小于50MΩ   D:大于50MΩ
5.PLC改造设备控制是指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    B   )控制装置。
A.模拟      B:继电器     C:时实       D:时序逻辑电路
6.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替代原设备中( C )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A. 变极调速    B:变压调速    C:直流调速     D:闭环负反馈
7.数显改造机床在普通机床上按装数显(   B   )检测装置。
A.主轴旋转速度    B:位置      C:过载         D:进给速度
8.经济型数控机床的改造主要采用于中、小型(   A   )和铣床的数控改造。
A.车床 B:磨床 C:钻床 D:镗床
9.有主生产计划(MP3),物料需求计划(MRP)生产进度计划(DS)能力需求计划(CRP)构成( B  )。
A.精益生产计划 B:制造资源计划MRPⅡ C.看板管理计划    D:全面生产计划
10.触电者(   A  )时,应进行人工呼吸。
A.有心跳无呼吸 B:无心跳又无呼吸C.无心跳有呼吸D:呼吸困难
三、判断题(正确的请在括号里打“√”错误的大“×”)
1.SIN840C主菜单的PROGEAMMING在MMC的硬盘上编辑,按ASCⅡ码编辑。( √   )
2.DIAGNOSIS诊断区域主要用于机床的调整及维护。(  √     )
3.A/D转换器是交直流转换器。(   ×   )
4.有主生产计划(MP3),物料需求计划(MRP)生产进度计划(DS)能力需求计划(CRP)构成制造资源计划MRPⅡ。(   √     )
5.ISO9000族标准中ISO9000-4是指导性标准。(  ×    )
6.维修电工班主要是为生产服务的。(  √    )
7.理论培训的一般办法是课堂讲授。(  √    )
8.指导操作是培养和提高学员独立技能的极为重要的方法和手段。(  ×    )
9.实践证明,低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比高频电流小。( × )
10.触电者有心跳无呼吸时,应进行人工呼吸。(  √   )
1.    SIN840C可以实现3D插补。(  √ )
2.    SIN840C主菜单的PROGEAMMING在MMC的硬盘上编辑,按ASCⅡ码编辑。( √  )
3.    示波器中扫描发生产生的是方波。( × )
4.    生产同步化是一种生产物流控制系统。(× )
5.    ISO9000族标准中ISO9004-1是基础标准。( √ )
6.    ISO9000系列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有关环境管理的系列标准。( × )(iso14000)
7.    理论培训教学中应有条理性和系统性,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员解决实际工作的能力。( √ )
8.    维修电工在操作中,特别要注意首先断电( × )
9.    两相有是最严重的触电事故。( √ )
10.             触电者有呼吸无心跳时,应采用胸外挤压法进行救护。( √ )
1.    CSB中央服务板是CENTER SERVICE BOARD的缩写。( √ )
2.    DIAGNOSIS诊断区域主要用于机床的调整及维护( √ )
3.    在维修直流电极时,对各绕组之间作耐压试验,其试验电压用直流电。( × )
4.    准时化生产方式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质量。( × )
5.    ISO9000族标准与TQC的差别在于:ISO9000族标准是从采购者立场上所规定的质量保证。( √  )
6.    我国发布的GB/1900—ISO9000《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双编号国家标准中质量体系、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的第一部分,指南。( ×  )
7.    进行理论培训时应结合本企业、本职业在生产技术、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 )
8.    通过示范操作技能使学员的动手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
9.    保护接地使用于电源中性线直接接地的电气设备。(  ×  )
10.             导体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动势,其方向用右手安培定则来判别。( √  )
1.    CSB中央服务板是CENTER SERVICE BOARD的缩写。( √ )
2.    SIN840C主菜单的PROGEAMMING在MMC的硬盘上编辑,按汇编语言编辑。( × )
3.    操作晶体图示仪时,特别注意功耗电压,阶梯选择及峰位范围选择开关位置,他们是导致损坏的主要原因。( √  )
4.    精益生产的要求做法是福特生产方式。(  ×  )
5.    ISO-14000系列标准是有关环境管理的系列标准。 ( √ )
6.    ISO是国际电工组织的缩写。( × )
7.    ISO9004-1是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要素指南。(√ )
8.    理论培训时结合本职业向学员介绍一些新技术、新知识、新材料、新设备应用方面的内容也是十分重要的。( × )
9.    理论培训一般采用启发试教学方法进行的。(×  )
10.             重复接地的作用是降低漏电设备外客的对地电压,减轻零线断线时的危险。( √   )
1.    SIN840C可以实现位置插补。( ×  )
2.    DJAGNOSIS诊断区域主要用于机床的调整及维修。(×   )
3.    国产集成电路系列和品种的型号由五部分组成,( √ )
4.    修理工作中,要按设备原始数据和精度要求进行修复,严格把握修理的质量关,不得降低设备原有的性能。(√)
5.    精益生产适用于现代制造企业的组织管理方法。( √ )
6.    制定ISO14000系列标准的直接原因是产品的性能下降( × )
7.    ISO9000族标准包括质量术语标准(ISO8402)( × )
8.    指导操作训练的目的是通过课堂教学方式,使学员掌握维修电工本等级技术理论知识。(  √ )
9.    进行理论教学培训时,除依据教材外应结合本职业介绍一些“四新”应用的方面的内容。( √ )
10.             为了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变压器副边中性点与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叫工作接地。( √ )
四、计算、间答、绘图题
1.测绘一般包括那些步骤
答:一、测绘出机床的安装接线图(数控系统、伺服系统及机床内外部电气部分的安装接线图)。二、测绘电气控制原理图(数控系统与伺服系统,机床强电控制回路之间电气原理图)。
三、整理草图,进一步检查核实,将所绘的草图标准化。
2.如图所示,(6-44)若R1=R2=R,R3=R1/R2/Rf时,求U0的大小。
解:i1=ui1/R1
i2=ui2/R2
i1+ i2= if
Uo=- if R2
3什么是故障诊断流程图。
答:复杂设备电气故障的诊断由高级技师利用专业知识和经验,详细分解一系列的步骤,并确定诊断顺序流程,这种以流程形式出现的诊断步骤称为故障诊断流程图。
4什么是机电一体化
答:机电一体化是传统机械工业被微电子技术逐步渗透过程所形成的一个新概念,它是微电子技术、机械技术相互交融的产物,是集多种技术为一体的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1.SINUMERIK820S系统具有那些特性
答:SINUMERIK820S系统,820S是步进电动机控制系统,是专门为经济型的控制车床、铣床、磨床及特殊用途的其他机床设计的,820S系统采用32位微处理器(AM486DE6),集成式PLC,分离式小尺寸操作面板(OPO20)和机床控制面板(MCP),是一种先进的经济型CNC系统。它可以控制2-3个进给轴和一个开环主轴(如变频器)。
2.画出高频干扰线间电源滤波器电路
3.机械一体化中,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技术起什么作用
答:计算机是实现信息处理的工具。在机电一体化中,计算机与信息处理部分控制着整个系统的运行,直接影响到系统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4.编写数控机床一般电气检修工艺前的注意事项中,检测维护直流伺服电动机的工艺要求。
答:检查各电动机的连接插头是否松动,对直流伺服电动机的电刷、换向器进行检查、调整或更换,如果电刷已磨损一半,要更换新电刷,更换前应将电刷架及换向器表面的电刷粉清理干净,并将换向器表面的腐蚀痕迹处理好。
1.    如何测绘安装接线图
答:具体的测绘的内容分别为:测绘安装接线图,首先将配电箱内外的各个电器部件的分布和物理位置画出来,其中数控系统和伺服装置分别用一框单元代替,找出各方框单元的输入、输出信号、信号的流向及各方框的相互关系。
2.    电子装置中可采用哪些地线实现抗干扰?
答:1)电子装置中的地线种类,保护接地线:保护接地线是出于安全防护的目的,将电子装置的外壳屏蔽层接地。信号地线: 信号地线是指电子装置的输入和输出的零信号电位公共线,它可能与真正大地是隔绝的。交流电源地线:交流电源地线是传感器的零信号电位基准公共线。信号源地线:信号源地线是指电网中与大地的中性线。
3.    机电一体化包括那些方面的技术。
答:机电一体化是多学科领域综合交叉的技术密集型系统工程。它包含了机械技术、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技术、系统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伺服传动技术。
4.    说明图中所示放大器的类型,若当R2=R1/Rf时求出U0的表达式,U0与U1的关系,当Rf=150Ω,R1=10Ω,Ui=10mv时,U0的大小。
1.    说明典型工业控制机系统的基本组成。
答:它是由一次设备部分和工业控制机系统组成。一次设备通常由被控对象、变送器和执行机构组成。工业控制系统包括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
2.    变频器产生谐波干扰分为哪几种。
答:第一是辐射干扰,它对周围的电子接收设备产生干扰。第二是传导干扰,使直接驱动的电动机产生电磁噪声,增加铁损和铜损,使温度升高;第三是对电源输入端所连接的电子敏感设备产生影响,造成误动作。第四在传导的过程中,与变频器输出线平行敷设的导线会产生电磁耦合,形成感应干扰。

维修电工高级技师考试题集<2>

1.如何测绘安装接线图
答:具体的测绘的内容分别为:测绘安装接线图,首先将配电箱内外的各个电器部件的分布和物理位置画出来,其中数控系统和伺服装置分别用一框单元代替,找出各方框单元的输入、输出信号、信号的流向及各方框的相互关系。
2.    什么是故障诊断流程图。
答:复杂设备电气故障的诊断由高级技师利用专业知识和经验,详细分解一系列的步骤,并确定诊断顺序流程,这种以流程形式出现的诊断步骤称为故障诊断流程图。
3.    如图所示求出运放A1、A2的输出电压U01、U02
4.    说明变频器的测量电路中输出电流表如何选择,为什么。
答: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与电动机铜损引起的温升有关,仪表的选择应能精确测量出其畸变电流波形的有效值,可以使用热电系电流表,但必须小心操作,而使用动铁式仪表是最佳的选择。
5.    编写数控机床一般电器检修工艺前的注意事项中,写出检测维护直流伺服电动机的工艺要求。
答:检查各电动机的连接插头是否松动,对直流伺服电动机的电刷、换向器进行检查、调整或更换,如果电刷已磨损一半,要更换新电刷,更换前应将电刷架及换向器表面的电刷粉清理干净,并将换向器表面的腐蚀痕迹处理好。
1.    绘图说明典型工业机控制机的闭环控制系统。
2.    当配电变压器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率大于3%时为什么会对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答:当配电变压器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率大于3%时,变频器的输入电流的峰值很大,则会造成连接变频器的电线过热,变频器过压或过流,可能会损坏整流二极管及电解电容器。此时需要增加交流电抗器,特别是变压器采用Y形接法时,过压、过流现象更为严重,除在交流侧加装交流电抗器外,还需要在直流侧加装直流电抗器。
3.    编写数控机床一般电气检修工艺前的注意事项中,写出检测维护各功能模块使用的存储器后备电池的工艺要求。
答:检测各功能模块使用的存储器后备电池的电压是否正常。在一般情况下,即电池未失效,也应每年更换一次,以确保系统正常工作。更换电池应在CNC装置通电情况下进行,以防更换时丢失信息。
4.“在线”故障检测时应注意什么。
答:检测时应注意,由于在线测试的复杂性,对于异步逻辑、器件上接有电抗或晶体类元件、线与和线或逻辑、总线竞争等情况,可能导致将好器件误判为坏器件。一般来说通过功能测试的器件基本是好的,未通过测试的器件不一定是坏的,需要进一步分析判断。
1.    画出两输入方向比例积分运算放大器并说明在控制系统中做什么装置。
五、综合题
1.某专用数控铣床Z轴出现位置报警问题如何解决。
答:1)、机床所出现的问题:此专用数控铣床的Z轴是一个不参与差补运动的独立轴,在工作中只起移定位作用。位置控制是由直线光反馈到数控系统实现闭环控制。这个轴在运行时出现报警,通过查阅数控系统说明书可知,报警信息提示为:实际到达位置与目标到达位置距离超限。
2)、问题分析解决:此机床数控系统由参数将Z轴设定为工作方式。这种方式定位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到达目标前的a点开始减速;到达b点时使伺服电动机停止转动;工作台因惯性作用沿Z轴继续走一段停止。选择合适的a、b值,可使工作台刚好停止在目标位置O点。随着导轨等部分的机械磨损,阻力变大,原来的设置对的参数就不能保证工作台可靠地停在目标位置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是请机修人员修理机械部分,恢复原来的机械特性;二是重新调整数控系统的参数值a、b,使系统适应变化了的机械特性。
由此可见闭环控制系统中机床或机床的一部分既是控制对象,又是整个系统中重要的一环。控制系统出问题,不只是控制系统电气部分的问题,这是一个包括机械、电气等在内的综合性问题,应从工艺、机械、电气等方面综合考虑,分析原因,找出最佳方案进行解决。
2.电气控制设计的一般程序。
答:1。拟定设计任务书
在电气设计任务书中,除简要说明设计任务的用途、工艺过程、动作要求、传动参数、工作条件外,还应说明以下技术经济指标及要求:
1).电气传动基本要求及控制精度;2)。项目成本及经费限额;3)。设备布局、控制柜(箱)、操作台的布置、照明、信号指示、报警方式等的要求;4)。工期、验收标准及验收方式;
   2.选择拖动方案与控制方式
电力拖动方案与控制方式的确定是设计的重要部分,设计方案确定后,可进一步选择电动机的容量、类型、结构形式以及数量等。在确定控制方案时,应尽量采用新技术、新器件和新的控制方式。
   3.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选用元件、编制元件目录清单。
   4.设计电气施工图,并以此为依据编制各种材料定额清单。
   5.编写设计说明书。
3测绘说明LJ-20型CNC装置的组成。
1.    复杂设备电气故障诊断分那些步骤进行,各环节应注意什么。
答:设备电气故障的一般诊断顺序为:症状分析----设备检查----故障部分的确定----线路检查-----更换或修理-----修后性能检查。1、症状分析,症状分析是对所有可能存在的有关故障原始状态的信息进行收集和判断的过程,在故障迹象受到干扰以前,对所有信息都应进行仔细分析。2、设备检查,根据症状分析中得到的初步结论和疑问,对设备进行更详细的检查,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最有可能存在故障的区域。要注意这个阶段应尽量避免对设备做不必要的拆卸上,同时应防止引起更多的故障。3、故障部位的确定,维修人员必须掌握全面掌握系统的控制原理和结构。如缺少系统的诊断资料,就需要维修人员正确地将整个设备或控制系统划分若干功能块,然后检查这些功能块的输入和输出是否正常。4、线路检查和更换、修理,这两步是密切相关的,线路检查可以采用与故障部位确定相似的方法进行,首先找出有故障的组件或可更换的元件,然后进行有效的修理。5、修理后性能检查,修理完成后,维修人员应进一步的检查,以证实故障确实已排除,设备能够运行良好。
2.    普通XA1632铣床选择SINUMERK802S数控系统,改造后怎样完成改造后的调试以达到改造要求,。
答:机床改造后的调试:
( 1)试车前的检查
1)  按照接线图检查电源线和接地线是否可靠,主线路和控制线路连接是否正确,绝缘是否良好,各开关是否在“0”位,插头及各接插件是否全部插紧。
2)  检查机床工作台、主轴等部件的位置是否合适,防止通电发生碰撞。
(2)通电试车
在确认试车前的检查工作正确无误后,即可通电。
1)、切断断路器QF1、QF2、QF3、QF4,合上电源开关,观察是否有异常响声和异味,测量断路器端电压和变压器T1、T2上的电压应在允许的范围内。
2)、合上断路器QF3,NC数控系统供电,观察ECU单元面板上上的状态指示发光二极管LED上的颜色,红色灯亮表示ECU出现故障,并在屏幕上显示报警信息,绿色灯亮表示电源正常供电。
3)、设定系统参数,机床数据和设定数据用名称和序号来标志并显示在屏幕上。
4)、根据步进电动机的型号选择开关DLL,接通24V电源,通过系统启动给出“便能”信号。注意:如果设定的电流相对于所选的电动机太大,则电动机可能因为过热而损坏。
5)、合上断路器QF1、QF2,检查主轴电动机的正转、反转、停止是否正常,并通过输入程序自动空转机床。
6)、控制精度检查。包括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失动量等精度的检查。
7)、调试结束后,为了保护调试时所设定的数据,必须把数据保护起来,调到保护级7(最终用户)。
3.    如图所示,龙门刨刀头顺序控制部分梯形图,请编写程序语句。
1. LD        00
2. OUT       100
3. LD        03
4. AND       31
5. OR        32
6. AND       33
7.AND        100
8.OUT        32
9. LD        04
10.AND       32
11.ANI       34
12  AND       100
13.OUT       34
14.END
1.    复杂设备电气故障的诊断方法中常用的诊断方法有那些。
答:1、控制装置自诊断法。大型的CNC、PLC以及计算机装置都配有故障诊断系统,由开关、传感器把油位、油压、温度、电流等状态信息设置成数百个报警提示,用以诊断故障的部位和地点。2、常规检查法。依靠人的感觉器官并借助一些简单的仪器来寻找故障的原因。3、机、电、液综合分析法。因为复杂设备往往是机、电、液一体化的产品,所以对其故障的分析也要从机、电、液不同的角度对同一故障进行分析,可避免片面性,少走弯路。4、备件替换法。将其有同样功能的两块板互相交换,观察故障现象是否转移还是依旧,来判断被怀疑板有无故障。5、电路板参数测试对比法。系统发生故障后,采用常规电工检测仪器、仪表,按系统电路图及设备电路图,甚至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对可疑部分的电压、电流、脉冲信号、电阻值等进行实际测量,并与正常值和正常波形进行比较。6、更新建立法,当控制系统由于电网干扰或其他偶然原因发生异常或死机时,可先关机然后重新启动,必要时,需要清除有关内存区的数据,待重新启动后对控制参数重新设置,可排除故障。7、升温试验法。因设备运行时间较长或环境温度较高出现的软故障,可用电热吹风或红外线灯直接对准可疑电路板或组件进行加温。通过人为升温加速温度性能差的元器件性能恶化,使故障现象明显化,从而有利于检测出有问题的组件或元器件。8、拉偏电源法,有些软故障与外界电网电压波动有关。人为调高或调低电源电压,模似恶劣的条件会让故障容易暴露。9、分段淘汰法,有时系统故障链很长。可以从故障链的中部开始分段查。查到故障在哪一半中,可以继续用分段淘汰法查,加快故障的排查速度。10、隔离法,将某部分控制电路断开或切断某些部件的电源,从而达到缩小故障范围的目的。但是许多复杂设备的电气控制系统反馈复杂,采用隔离法时应充分考虑其后果,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11、原理分析法。根据控制系统的组成原理,通过追踪故障与故障相关联的信号,进行分析判断,直至找出故障原因。
2.    有一个凸轮精磨床在使用中出现了零件尺寸不稳定,甚至在磨一根轴上相邻两个相同的凸轮时尺寸也相差很多,分析引起这样故障的原因。
答:1)可能引起故障的原因:1、工艺及调整方面A、修正量补偿与锥度补偿配合不良。B、定位键槽尺寸不合适。C、顶尖孔几何形状不好。D、砂轮质量差。E、磨削各个阶段进给量不合适或缺少光磨阶段。F、中心架未调好。2、机械方面 A、砂轮架滑台阻力过大,引起爬行。B、砂轮主轴间隙过大。C、凸轮靠模机构拉力不够或摇架支撑不牢。D、砂轮修正器进给部分阻力太大或有死点。3、电气方面 A、数控系统有关砂轮进给、砂轮修整器部分的电路、部件的电路、部件有接触不良等故障。B、砂轮架进给轴位置反馈装置或电路有故障。4、检查、区分的方法和步骤这包含了工艺、机械、电气等几个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把它按实际情况划分若干小块后可使问题简化。
3.    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的基本步骤和方法,若要求三台电动机按M1、M2、M3顺序启动按M3、M2、M1顺序停止设计出电气控制原理图。(按扭控制)请设计出一个电气控制原理图。
答: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要体现设计的各项性能指标、功能,它也是电气工艺设计和编制各种技术资料的依据。其基本步骤如下:
1.    根据选定的控制方案及方式设计系统原理图,拟订出各部分的主要技术要求和技术参数。
2.    根据各部分的要求,设计电气原理框图及各部分单元电路,对于每一部分的设计总是按主电路-----控制电路----联锁与保护-----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的,最后经过反复修改与完善,完成设计。
3.    按系统框图将各部分连接成一个整体,绘制系统原理图,在系统原理图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短路电流计算,根据需要计算出相应的参数。
4.    根据计算数据正确选用电气元器件,必要时应进行动稳定和热稳定校验,最后制订元器件型号、规格、目录清单。
3、下图是一个位置控制的梯形图,请编写出程序语句。
1. LD        00
2. OUT       100
3. LD        01
4. OR        30
5. ANI       31
6. AND       100
7. OUT       30
8. LD        02
9. AND       30
10.OR        31
11.ANI       32
12  AND       100
13.OUT       31
14.END

1.         绘图说明收敛型、直线型、扩散型,系统结构各适应哪些诊断方法
答:1、直线型结构 如图所示。这种类型的结构系统特别适合用分段淘汰法进行故障诊断。维修人员在系统大致中间的位置选择一个测试点,例如图中的A点通过检查确定故障是在这点的前面还是后面。例如A点输出不正常,则寻找范围就会缩小到功能模块F1和F2,然后进一步在测试点B处进行测试,就会查出有故障和功能块。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必须考虑到系统中是否有反馈,是否有连锁电路,以及它们对诊断会产生哪些影响。只有排除这些影响后,诊断才能正常进行,结果才有可能是正确的。
2、扩散型结构。如图所示,用以下方法对这种类型的结构系统进行故障诊断。
1)、推理分析法。假如四个输出功能块有三个工作正常,只有一个不正常,可以推断故障出在这个不能正常工作的功能块里。假如四个输出功能块都不正常,那么故障在功能块F1里的可能性最大。
2)、测量试验法。通过对测试点A的输出进行测量,可以判断出功能块F1是否正常。找出了有故障的功能块后,应进一步在功能块内部采用系统试验法来确定有故障的线路或组件。
上述方法同样必须对任何可能存在的反馈或连锁加以考虑。
3)、收剑型结构。如图所示,这种结构分A型和B型两种。A型收剑型结构如图A所示它的作用如同一个“与”门逻辑电路为了使系统工作,功能块F4必须正确地全部接收来自F1~F3的输入,经过处理后用一个合成信号传送给功能块F5。对于这样一个系统。必须对F1~F3的输出进行检测。假如其中任何一个功能块失灵系统就不能正常工作,需进一步对不正常的功能块进行检查。如果三个功能块都是正常的则可进一步用分段淘汰法对系统的直线部分进行检查。B型收剑型结构,如图B所示,它的作用如同一个“或”门逻辑电路,系统工作依赖于功能块F1~F3中任何一个或预定的一个组块的正确输出。诊断方法与A型收剑型结构的方法相同,但维修人员必须知道,在某种条件下功能模块F1~F3中的哪一个输出应该有效。
对于复杂设备的控制系统,极少有符合前面所述的任何一种结构,它们的结构形式非常复杂,而且有相当复杂的反馈和连锁关系。但是任何复杂的结构,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基本结构组合而成的,经过仔细的分析,就能将它们划分为若干个由各种功能块组成的较为简单的基本结构,维修人员就能够采用不同的诊断方法去查出故障。
2.         分析下图是什么调速系统,有什么缺点,在图中画出引入电流截止负反馈改进电路。
1.         如图所示,锯齿同步信号的触发电路,试问:锯齿波是怎样形成的?此电路如何进行移相控制?
答:锯齿波有形成:
当同步变压器副边电压U2正半周时,U2数值大于电容两端电压(UC)时通过二极管V4对电容C充电,充电常数很短,很快充满U2,此时U2开始下降,而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二极管V4承受反向电压而截止,电容通过R1放电直到下一个U2的数值大于电容两端的电压UC时对电容重新充电再放电,周而复始在R1UC两端形成锯齿波。
锯齿波电压使V3和T管截止(反向偏置而控制电压加在T(PNP)管的发射极使其正向偏置,当控制电压UK大于锯齿波UC时,T导通其集电极脉冲变压器二次输出脉冲,当UK小于锯齿波电压时,T管截止,只要改变控制电压的大小,可改变T管导通的时刻,就可实现脉冲移相控制。
1.         复杂设备电气故障的诊断方法中常用的诊断方法有那些。
答:1、控制装置自诊断法。大型的CNC、PLC以及计算机装置都配有故障诊断系统,由开关、传感器把油位、油压、温度、电流等状态信息设置成数百个报警提示,用以诊断故障的部位和地点。2、常规检查法。依靠人的感觉器官并借助一些简单的仪器来寻找故障的原因。3、机、电、液综合分析法。因为复杂设备往往是机、电、液一体化的产品,所以对其故障的分析也要从机、电、液不同的角度对同一故障进行分析,可避免片面性,少走弯路。4、备件替换法。将其有同样功能的两块板互相交换,观察故障现象是否转移还是依旧,来判断被怀疑板有无故障。5、电路板参数测试对比法。系统发生故障后,采用常规电工检测仪器、仪表,按系统电路图及设备电路图,甚至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对可疑部分的电压、电流、脉冲信号、电阻值等进行实际测量,并与正常值和正常波形进行比较。6、更新建立法,当控制系统由于电网干扰或其他偶然原因发生异常或死机时,可先关机然后重新启动,必要时,需要清除有关内存区的数据,待重新启动后对控制参数重新设置,可排除故障。7、升温试验法。因设备运行时间较长或环境温度较高出现的软故障,可用电热吹风或红外线灯直接对准可疑电路板或组件进行加温。通过人为升温加速温度性能差的元器件性能恶化,使故障现象明显化,从而有利于检测出有问题的组件或元器件。8、拉偏电源法,有些软故障与外界电网电压波动有关。人为调高或调低电源电压,模似恶劣的条件会让故障容易暴露。9、分段淘汰法,有时系统故障链很长。可以从故障链的中部开始分段查。查到故障在哪一半中,可以继续用分段淘汰法查,加快故障的排查速度。10、隔离法,将某部分控制电路断开或切断某些部件的电源,从而达到缩小故障范围的目的。但是许多复杂设备的电气控制系统反馈复杂,采用隔离法时应充分考虑其后果,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11、原理分析法。根据控制系统的组成原理,通过追踪故障与故障相关联的信号,进行分析判断,直至找出故障原因。
2.什么叫逆变颠覆?逆变颠覆的原因有哪些?防止逆变颠覆的措施有哪些?
答文:**变流器逆变工作时,一旦发生换相失败,外接的直流电源就会通过晶闸管电路形成短路,或者是整流桥的输出平均电压和直流电源变成顺向串联,由于逆变电路的内阻很小,形成很大的短电流,这种情况称为逆变颠覆.逆变颠覆的原因有:
(1)触发电路不可靠.触发电路不能适时地、准确地给各晶闸管分配脉冲,如脉冲丢失、脉冲延迟等,致使晶闸管工作失常.(2)晶闸管发生故障.在应该阻断期间,元件失去阻断能力,或在应该导通时,元件不能导通.
(3)交流电源发生异常现象,指在逆变工作时,交变电源突然断电、缺相或电压过低等现象。
(4)换相的裕量角Q太小,逆变工作时,必须满足β>βmin的关系,并且留有裕量角Q,以保证所有的脉冲都不会进入βmin范围内。
防止逆变颠覆的措施有:(1)选用可靠的触发器.(2)正确选择晶闸管的参数.(3)采取措施,限制晶闸管的电压上升率和电流上升率,以免发生误导通.(4)逆变角β不能太小,限制在一个允许的角度内.(5)装设快速熔断器快速开关,进行过流保护.

网友A(2014-09-20):
怎样赚积分我好喜欢这个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