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记杂牌机的维修和保修要谨慎

楼主(2014-03-31):
        年初接了一台11KW的杂牌机,故障是通电不亮。由于客户很急,当时客户是想装一台新的。可是到现场一看,有个RS的端子上接了线,让客户找说明书来,客户说找不到了,心想通讯的,没办法!拆回去修吧。。。

        回到店内,打开一看,启动电阻2只都烧了,2只并的继电器有一只边上焦了,PCB板也糊了,不过好在问题不大。接着就拆下损坏的元件、清洁、挖孔、打胶。继电器通电试了下是好的就没换,换上了2只同功率的电阻,然后检查各处无短路现象,通电测试。面板上3个灯,PRO\PWR\RUN只亮了一个PRO,LED灯屏无反应,这下傻了!好吧,根据经验估计是I\O板缺电压,那就测吧。5V、12V都有,面板上的电容也有5V,这咋还不亮呢!于是乎,气急败坏下按下复位键,咦!有声音!是继电器的声音,接着一看唯一的星火PRO也灭了,还没反应过来,星星之火又燎燃了!(这神马情况。。。。)明显的复位啦。这说明面板能正常工作啊,接着打电话给客户询问情况,那边的电工给我整出一句“正常的时候面板不亮的就一个PRO的灯是亮的”。好吧,那根据客户反应的现象现在应该没问题了。为了保稳起见,还是细心的把各路驱动测了一边,上下桥的电压都正常,应该就是主回路的启动电阻炸掉,没有波及核心部位。

        第二天送去安装试机,现场调试一切正常,至此本机第一次维修结束。

        一个礼拜后。。。

        “机器又不亮了。。。”客户的电话!好吧,马上120码直飙过去!机盖打开一看电阻又烧了,郁闷了,难道是烧坏的那一块没清洁好?还是没办法拆回去看吧。五马分尸后,发现尸体跟之前一次的症状一样,再次解剖,释放复活术。完了通电发现主回路继电器没工作,拆下测量,(你爷爷的。。。)原来是你坏了。应该是第一次烧坏时内部触点已经不良,再加上本身是2个继电器并的所以在起初的时候可以正常,带载时间长了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为了防止万一,换上2个进口机上拆下的继电器后,机器回复正常。进行各步测量后,一切正常。

        第二次送去安装调试,现场调试一切正常,至此本机第二次维修结束。

        一个月之后。。。。

        “老板!机器怎么又不亮了。。。”还是同一个客户同一台机器。。。。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跑过去拆下机器。。。回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拆开机器。。。

        重复以上各种步骤之后通电,终于来了不一样的赶脚。。。

        面板3个灯一起亮了,主回路继电器无反应,那就是主板给充电回路的控制信号没出来,没出来的第一种可能是变频器有故障报警,再就是主板缺电压或者控制信号回路出问题了。首先肯定是看有没有报警了,但是面板无显示,无从着手。仔细一想,客户说之前变频正常的时候面板也没有显示的,那说明面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就联系客户从那边拆了块好的面板回来,接上一试还是一样无显示。那现在问题就比较清楚出在哪了。此变频的多组供电电压都是直接通过变压器的多次绕阻出来,没有开关电源,包括驱动的工作电压、I/O板的供电电压等等。这些电压都正常,而且整流给后级负载I\O板的电压5V和12V也都正常,没有短路现象,供电这块是没问题了。那就可以判断是CPU或者I/O板的各路集成电路没有正常工作,缺少工作条件。

        想到这里突然意识到很可能是哪个妖孽在作怪了!

        此I/O板的CPU是比较早期的QFP封装方式,块头也比较大,底下有个CPU座子。本人在早期做笔记本维修的时候,经常碰到由于这种座子的封装方式造成的各种问题,以致后来碰到一些疑难杂症时,都是先拿他开刀。所以在想到可能是这个妖孽在作怪的时候,立马准备施法,将他绳之以法。果然将CPU到各个集成块的控制引脚一一测试,有几个脚位都接触不良,其中就有到充电回路的控制信号引脚。接下来就直接对CPU座子进行加工,大概半小时后工序完成。之后进行一些各路电压的基本测量确定之后上电试机,美丽漂亮活波可爱炫彩诱人的萤红色屏幕终于亮起来了,而且无故障报警,屏幕上显示00.00频率。此机维修至此结束。

        其实写此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说,现在变频器的市场价格和质量都是参差不齐的,我们做维修的还是需要谨慎的好。这不光是指技术层面上的判断和操作,还有对这些杂牌机的维修和保修问题,针对这种质量太差的机器,要么直接换掉、要么酌情缩短保修时间。并不是说对自己的技术么有信心,而是没必要用我们的辛苦来给这些不负责任的厂家买单!

网友A:
什么杂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