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输出老是10V

楼主(2014-03-31):
变频器不管频率是多少,AO输出老是10V。

网友A:
可能你用的这个AO输出是电流型的,电流型输出要是测电压的话都是最大值电压。你用电流表试试。一般变频器的AO输出可以设置成电流或电压。

楼主(2017-12-07):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用的这个AO输出是电流型的,电流型输出要是测电压...

谢谢!

网友:
建议用电流表毫安档测一下

网友B:
我认为是ABB的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