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编的程序无法下载

楼主(2014-03-31):
该PLC被人使用过,我想下载新编写的程序,每次都让输入什么校验码。谁知道狗屁校验码呀。请大师帮忙,看怎样清楚PLC里面的程序和校验码。

网友A:
可以先清除PLC中的程序  clear plc

然后再下载自己的程序

网友B:
哈哈。。被设密码了。。。。

网友C:
 你 自己 写的 程序 密码 怎么会不知道呢 ?

网友D:
应该是PLC被加密了,找一找,应该有类似恢复出厂值或者清除程序的菜单,将PLC清空就没有了密码。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谢谢!

网友E:
将PLC清空

网友F:
别人的遗产,自然有问题

网友G:
PLC STOP清除内存,再下载。

网友H(2014-04-30):
PLC STOP清除内存,再下载

网友I(2016-12-14):
清楚PLC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J(2017-03-31):
上传 下载 时钟密码 识别码都可以搞定

需要可以联系15059791632

微Q同电话号

网友K(2018-01-01):
很神奇,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