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速脉冲

楼主(2014-03-31):
大家好,现在用松下PLC发脉冲给A5驱动器,设置的是脉冲+方向,通道2,在正向ON和正向OFF两种模式下,电机的初始方向一样,没有相反怎么办,可能有哪些原因呢?(驱动器pr005=0,pr006=1,pr007=3),新手没有积分,不能给悬赏,大家见谅哈,再次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同控制代码有关......

楼主:
原点复位的控制字分别是H1122  H1123,电机的复位转向一样

网友B:
额,前段时间弄过一次,貌似也出现了反向没反应,依然正传。是不是方向控制需要下降沿才行?

网友C:
检查控制代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前段时间弄过一次,貌似也出现了反向没反应,依然正传...

貌似和伺服设置的参数也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