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107期---电力系统的波形畸变

楼主(2014-03-31):
            本期擂台请你结合实际谈谈电力系统波形畸变的原因以及应采取的抑制措施。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占楼,继续支持活动!

网友B:
1 谐波是怎样产生的
  电力系统的谐波是电力系统电压波形产生畸变的表征。谐波的产生来自于电力电子设备、非线性阻抗设备和其它方面的干扰。
  其中电子设备谐波源的基本元件大部分采用非线性元件,工作波形为非正弦波,有的产品是切削正弦波执行工作的,如可控硅整流电源等;有的产品是将直流源变换成方波工作,如变频器、开关电源等。这些产品与电力系统发生关系时,都能使电力系统的基波产生大量的畸变。而非线性阻抗设备常利用感抗涡流工作或利用容性电离做功,如电焊机、电抗器、感应炉、电弧炉等,这些产品在运行时可使电流产生大幅度地浪涌、尖脉冲,造成电力系统的基波产生畸变,形成电源污染。2 电力谐波造成的危害
对于电力系统来说,电力谐波的危害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2.1增加输、供和用电设备的额外附加损耗,使设备的温度过热,降低设备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由于谐波电流的频率为基波频率的整数倍,高频电流流过导体时,因集肤效应的作用,使导体对谐波电流的有效电阻增加,从而增加了设备的功率损耗、电能损耗,使导体的发热严重。
2.1.1增加输电线路的功耗
谐波电流使输电线路的电能损耗增加。当注入电网的谐波频率位于在网络谐振点附近的谐振区内时,对输电线路会造成绝缘击穿。由于谐波次数高频率上升,再加之电缆导体截面积越大趋肤效应越明显,从而导致导体的交流电阻增大,使得电缆的允许通过电流减小。与架空线路相比,电缆线路对地电容要大10~20倍,而感抗仅为其1/3~1/2,所以很容易形成谐波谐振,造成绝缘击穿。

2.1.2对变压器的危害
谐波会大大增加电力变压器的铜损和铁损,降低变压器有效出力,谐波导致的噪声,会使变电所的噪声污染指数超标,影响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由于以上两方面的损耗增加,因此要减少变压器的实际使用容量。除此之外,谐波还导致变压器噪声增大,有时还发出金属声。
2.1.3对电力电容器的危害
含有电力谐波的电压加在电容器两端时,由于电容器对电力谐波阻抗很小,谐波电流叠加在电容器的基波上,使电容器电流变大,温度升高,寿命缩短,引起电容器过负荷甚至爆炸,同时谐波还可能与电容器一起在电网中造成电力谐波谐振,使故障加剧。
2.2影响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工作可靠性
特别对于电磁式继电器来说,电力谐波常会引起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误动或拒动,使其动作失去选择性,可靠性降低,容易造成系统事故,严重威胁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
2.3对用电设备的危害
①电力谐波会使电视机、计算机的图形畸变,画面亮度发生波动变化,并使机内的元件温度出现过热,使计算机及数据处理系统出现错误,严重甚至损害机器。
此外,电力谐波还会对测量和计量仪器的指示不准确及整流装置等产生不良影响,它已经成为当前电力系统中影响电能质量的大公害。
②感应电动机。
  和变压器中的道理一样,谐波畸变会加大电动机中的损耗。然而,由于励磁磁场的谐波会产生附加的损耗,每个谐波分量都有自身的相序(正序、逆序、零序),它表示旋转的方向(在感应电动机中相对于基波磁场的正向而言的)。
  谐波次数 123456789101112
  相  序 +-0+-0+-0+-0
  零序谐波(3次及3的倍数,即“3N”次谐波)产生不变的磁场,但是因为谐波频率较高,故磁性损耗大大增高而将谐波能量以热的方式放出。负序的谐波产生反方向旋转的磁场(相对于基波而言),而使电机的力矩下降,并和零序谐波一样,产生更多的损耗。正序谐波产生正向旋转磁场来加大力矩,它和负序分量一起,可造成电机的振动而降低电机寿命。
2.4影响电网的质量
电力系统中的谐波能使电网的电压与电流波形发生畸变,从而降低电网电压,浪费电网的容量。

3 电力谐波的抑制措施
为了减少供电系统的谐波问题,从管理和技术上可采取以下措施:
3.1严格贯彻执行有关电力谐波的国家标准,加强管理
我国1998年12月14日发布了国家标准GB17625.1-1998《低压电气及电子设备发出的谐波电流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要求购置的用电设备,经过试验证实,符合该标准限值才允许接入到配电系统中。此外,1993年颁发的国家标准GB/T14549-1993《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规定了注入公共连接点的谐波电流允许值的用户,必须安装电力谐波滤波器,以限制注入公用电网的谐波。
3.2加强谐波污染源的监测
主管部门对所辖电网进行系统分析,正确测量,以确定谐波源位置和产生的原因,为谐波治理准备充分的原始材料;在谐波产生起伏较大的地方,可设置长期观察点,收集可靠的数据。对电力用户而言,可以监督供电部门提供的电力是否满足要求;对于供电部门而言,可以评估电力用户的用电设备是否产生了超标的谐波污染。
3.3在谐波源处加装滤波装置吸收谐波电流
这类方法是对已有的谐波进行有效抑制的方法,这是目前电力系统使用最广泛的抑制谐波方法。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无源滤波器。简单的LC滤波器是由电容器、电抗器和电阻器适当组合而成。难以滤除频率较低、幅度较大的畸变波。LC滤波器一般采用与谐振源并联方式接入配电系统,三相连接可接成Y型或D型。但三次谐波滤波器有一点特殊,因为三次谐波主要为零序谐波,大部分流经N线,因此有些三次谐波滤波器采用在N线上串接的方式。如ABB公司的THF,其工作原理与并联型LC滤波器的相反,是在150Hz的谐振频率产生高阻抗,而对非150Hz的其它频率电流阻抗很小,其结果是大部分三次谐波电流被阻断。
无源滤波器安装在电力电子设备的交流侧,由L、C、R元件构成谐振回路,当LC回路的谐振频率和某一高次谐波电流频率相同时,即可阻止该次谐波流入电网。由于具有投资少、效率高、结构简单、运行可靠及维护方便等优点,无源滤波是目前采用的抑制谐波及无功补偿的主要手段。但无源滤波器存在着许多缺点,如滤波易受系统参数的影响;对某些次谐波有放大的可能;耗费多、体积大等。因而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将滤波研究方向逐步转向有源滤波器。
②有源滤波器。早在7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就提出了有源滤波器APF的概念,即利用可控的功率半导体器件向电网注入与原有谐波电流幅值相等、相位相反的电流,使电源的总谐波电流为零,达到实时补偿谐波电流的目的。与无源滤波器相比,APF具有高度可控性和快速响应性,能补偿各次谐波,可抑制闪变、补偿无功,有一机多能的特点;在性价比上较为合理;滤波特性不受系统阻抗的影响,可消除与系统阻抗发生谐振的危险;具有自适应功能,可自动跟踪补偿变化着的谐波。目前在国外高低压有源滤波技术已应用到实践,而我国还仅应用到低压有源滤波技术。随着容量的不断提高,有源滤波技术作为改善电能质量的关键技术,其应用范围也将从补偿用户自身的谐波向改善整个电力系统的电能质量的方向发展。
3.4加装静止无功补偿装置,提升功率因数cosф
快速变化的谐波源,如:电弧炉、电力机车和卷扬机等,除了产生谐波外,往往还会引起供电电压的波动和闪变,有的还会造成系统电压三相不平衡,严重影响公用电网的电能质量。在谐波源处并联装设静止无功补偿装置,可有效减小波动的谐波量,同时,可以抑制电压波动、电压闪变、三相不平衡,还可补偿功率因数.。
3.5防止并联电容器组对谐波的放大
在电网中并联电容器组起改善功率因数和调节电压的作用。当谐波存在时,在一定的参数下电容器组会对谐波起放大作用,危及电容器本身和附近电气设备的安全。可采取串联电抗器,或将电容器组的某些支路改为滤波器,还可以采取限定电容器组的投入容量,避免电容器对谐波的放大。
3.6增加换流装置的相数
  换流装置是供电系统的主要谐波源之一。理论分析表明,换流装置在其交流侧与直流侧产生的特征谐波次数分别为pk±1和pk(p为整流相数或脉动数,k为正整数)。当脉动数由p=6增加到p=12时,可以有效的消除幅值较大的低频项,(其特征谐波次数分别为12k±1和12k),从而大大地降低了谐波电流的有效值。
4结束语(1)在治理系统谐波时,应充分考虑系统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兼顾各个指标,选择合理有效的滤波方案;
(2)采用LC滤波器,应以滤波器组的综合滤波效果为原则,严格避免谐波放大现象的发生;
(3)滤波电容器电容量的选择既要满足滤波的要求,也要考虑无功补偿的需要,还应使电容器能承受过电流和过电压的影响;
(4)有源滤波器是一种新型动态滤波器,其谐波抑制能力大大优于LC滤波器。随着对电网谐波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其成本的逐步降低,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网友C:
  谐波产生的原因
       谐波是一个周期电气量的正弦波分量,其频率为基波频率的整数倍。
       1 高次谐波的产生 随着工业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力系统中的非线性负荷明显增多,因而高次谐波的危害问题也日益突出,其中包括:①各种阀型换流设备(如电气化铁道机车)。西北某地几个带有牵引负荷出线的变电站,进行了谐波分量及负序分量的现场测试,结果表明安康电网由电气机车负荷产生的三、五次谐波电流含量超标。②耗用电弧能的设备(电弧炼钢炉和电焊设备等)。③铁磁性设备(电力变压器、电抗器等)。④其它(电解设备和某些家用电器等)。
       2 高次谐波的主要危害 ①加强绝缘劣化,缩短电气设备寿命。②增加维修工作量。③增多电网损耗。④产生干扰使保护及自动装置误动。⑤使计量器件产生误差。⑥对无线电通讯系统造成干扰。

抑制谐波畸变的措施
       评价保护继电器性能时通常使用三个指标:灵敏度、选择性、速动性。导致这些性能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输入电流和电压的波形产生畸变。
      继电器保护采取抑制谐波畸变的一般措施
      采用按基波动作的回路。采用滤波器是将直流分量和高次谐波分量滤掉,剩下的基波分量在检测回路里进行检测。①使用共振型电流互感器的带通滤波器。②使用运算放大器的带通滤波器,由于它具有体积小和精确度高的优点,现在已广泛应用.

     使用限时回路。

     检测畸变波形的正负非对称性。

网友D:
谐波产生原因主要和以下两方面有关:
  1、电源本身以及输配电系统产生的谐波。由于发电机三相绕组在制作上很难做到绝对对称,铁心也很难做到绝对均匀一致等制造和结构上的原因,使得电源在发出基波电势的同时也会产生谐波电势,但由于其值很小,一般在分析电力系统谐波问题时可以忽略。在输配电系统中主要是变压器产生谐波,由于其铁心饱和时,磁化曲线呈非线性特征,相当于非线性器件,饱和程度越深波形畸变也就越严重,再加上设计时出于经济性考虑,使磁性材料工作在磁化曲线的近饱和区段,从而产生谐波电流。电源和输配电系统虽然产生谐波,但这两方面产生的谐波所占的比例一般都很小。
  2、电力系统负荷端大量的大功率换流设备和调压装置的广泛应用产生的谐波,如荧光灯、电弧炉、变频设备、家用电器等。这些用电设备具有非线性特征,即使供给的是标准的正弦波电压,也会产生谐波电流注入电网系统,给电网造成大量的谐波,甚至回因为参数配置问题使得局部区域产生放大,由用电设备产生的谐波所占比例很大,是电网主要的谐波源。

抑制谐波畸变的措施分析
   评价保护继电器性能时通常使用三个指标:灵敏度、选择性、速动性。导致这些性能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输入电流和电压的波形产生畸变。
(1)继电器保护采取抑制谐波畸变的一般措施
①采用按基波动作的回路。采用滤波器是将直流分量和高次谐波分量滤掉,剩下的基波分量在检测回路里进行检测。a.使用共振型电流互感器的带通滤波器。b.使用运算放大器的带通滤波器,由于它具有体积小和精确度高的优点,现在已广泛使用。
②使用限时回路。
③检测畸变波形的正负非对称性。

网友E:
波形畸变的原因:1、大负荷产生畸变;2、输电过程产生谐波;3、电压波动产生谐波。

应对措施:采取滤波电抗滤波,提高供电质量

网友F:
能否提供一些在现场切实可行的抑制谐波的方法,在客户处经常没有条件给找什么电抗器,谐波抑制器,滤波器之类的东西。简单的二极管,电容电阻什么的才可行。而且有没有针对不同频率的谐波,采用多少数量级的原件的经验呀?

网友G:
1.电力系统波形畸变的原因:大容量的电子设备、整流或换流设备、以及其它非线性负荷造成。这些电力或用电设备从电力系统中吸取畸变电流,可称为基波和一系列的谐波分量。

2.采取的抑制措施:变流器中的相位抵消或谐波控制;开发有效的过程控制盒方法来控制、减少或消除电流系统设备的谐波;使用滤波器;电路解谐,采用馈电线重构或电容器组改变安装位置等来克服谐振

网友A:
     波形畸变是由电力系统中的非线性设备引起的。由于设备电路中具有非线性元件,这样的元件在外加电压不同时,电路中的电流不完全与电压成正比变化。例如铁芯线圈,就是非线性电感元件,其电感L不是常数,在铁心饱和时,如果在一个铁心线圈两端加上正弦电压,其电流也不完全是正弦电流。当然晶体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是非线性元件,同样,它们的电阻也不是常数,加上正弦电压时,电路中的电流也是非正弦的。这些非正弦交流电流可以分解为几个不同频率的正弦交流电流,即为一个无穷多项的三角级数。其中的第二项为基波或一次谐波;第三项其频率为基波的二倍,称为二次谐波;如此类推,有三次,四次....谐波。这时的谐波电流是畸变了的电流。

     谐波主要来源于含半导体元器件、含电弧和铁磁非线性设备两大类。电力系统传统的谐波源是变压器,它在负荷较小时由于电压压降小,致使电压较高,引起变压器励磁电流增大,从而造成三次谐波电流较大幅值增加。这在变压器较多的配电系统影响很大。如今,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大量电力电子设备用于电力系统,谐波干扰的几率也随之增大。整流设备、电力机车、电子调压设备、电弧炉、感应加热炉等都是典型的谐波源。某些单相整流供电设施,除了产生大量谐波电流外,还对三相交流供电系统产生不平衡负载和负序电流,它们都使电力系统的电压或电流波形产生畸变。

     由此可见,流过非线性设备的电流和加在其上的电压不成正比例关系是波形畸变的根本原因,而谐波则是波形畸变的主要表现形式。

     抑制谐波主要有三个方面措施:

1.减少谐波源产生的谐波含量。例如增加换流设备的相数或脉动数,采用可控整流等来限制装置中的谐波。

2.合理应用滤波器。滤波器是抑制高次谐波电流不流入电源的装置,在高次谐波源处安装无源滤波器,通过它设置的由电抗器和电容器串联组成的低阻旁路而起分流作用,以此滤除高次谐波。此外,安装有源滤波器,通过脉宽调制信号形式向补偿电流发生电路送出驱动脉冲,驱动功率模块,生成与电网高次谐波电流幅值相等、极性相反的补偿电流注入电网,对负荷产生的高次谐波电流进行补偿或抵消,主动消除电力谐波。

3.有源滤波价格昂贵,在考虑采用无源滤波时,应解决谐振的问题。由于无源滤波具有电力电容器电抗器的谐振特性,有可能造成电路谐振,致使谐波成倍扩大,可通过改变馈线参数,采用馈电线重构或电容器改变安装位置的方法避免谐振。

网友H:
谈电力系统波形畸变的原因主要是非线性元件负载造成的。

解决办法可以采用隔离变压器、增加滤波电路和采用有源滤波或者无缘滤波设备进行减弱或消除畸变。

网友I:
系统发生谐波畸变的原因:

1 电力变压器励磁电流引起的磁性饱和形成非线性负载;

2 旋转电机在旋转中发生齿槽引起的高次谐波;

3 硅整流和可控硅整流或逆变装置的使用,由于换流过程直流侧整流波形引起交流侧产生高次谐波,这种影响随着变流装置的使用日益严重。

   应采取的措施:

1 尽量采取多相或多台,错开相位,一增加整流波的脉冲数,从而减低高次谐波在交流侧的含量。

2 改变系统短路容量与变流装置容量比,是系统短路容量愈大,交流装置即高次谐波发生源愈小,使影响减轻。

3 对于电力电容器最易受到高次谐波危害的设备,采用串联电抗器进行抑制,回避谐振条件的发生。

4 采用交流LCR滤波器与高次谐波发生源并列运行,以吸收高次谐波,谐波次数的选择吸收,要有针对性。

5 采用有源滤波器,即采用与高次谐波相反的波形,进行抵销,只剩基波正弦波的一种有效较灵活的抑制装置。

网友J:
        一、谐波产生的原因
   在电力系统中,电压和电流波形理论上应是工频下的正弦波,但实际的波形总有不同的非正弦畸变。
    公用电网中的谐波产生原因主要和以下两方面有关:
  1、电源本身以及输配电系统产生的谐波。由于发电机三相绕组在制作上很难做到绝对对称,铁心也很难做到绝对均匀一致等制造和结构上的原因,使得电源在发出基波电势的同时也会产生谐波电势,但由于其值很小,一般在分析电力系统谐波问题时可以忽略。在输配电系统中主要是变压器产生谐波,由于其铁心饱和时,磁化曲线呈非线性特征,相当于非线性器件,饱和程度越深波形畸变也就越严重,再加上设计时出于经济性考虑,使磁性材料工作在磁化曲线的近饱和区段,从而产生谐波电流。电源和输配电系统虽然产生谐波,但这两方面产生的谐波所占的比例一般都很小。
  2、电力系统负荷端大量的大功率换流设备和调压装置的广泛应用产生的谐波,如荧光灯、电弧炉、变频设备、家用电器等。这些用电设备具有非线性特征,即使供给的是标准的正弦波电压,也会产生谐波电流注入电网系统,给电网造成大量的谐波,甚至回因为参数配置问题使得局部区域产生放大,由用电设备产生的谐波所占比例很大,是电网主要的谐波源。
二、谐波对电力系统的危害
1、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受到谐波严重影响的条件
   使得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受到谐波严重影响的条件可以列出以下7条:  (1)在电气设备近距离内设置大的谐波源; (2)安装地点存在谐波严重放大或接近谐波谐振条件; (3)装置的动作整定值很小,例如接在差动电路、零序电路或负序电路上; (4)装置的元件或动作原理对谐波敏感(如采用晶体管继电器、半波比相判断的方式、依靠检出过零点等等。 (5)谐波损伤了装置的某个部分(如使动作接点粘连导致误动); (6)安装地点的短路容量太小(如海上油井平台上、自备机组成孤立网运行); (7)尚有不平衡负荷或涌流的基波负序电流,并且和谐波电流同时发生。  其中第(1)和第(2)条之一是必须具备的。     2、高次谐波对各种类型继电保护的影响
 (1)谐波对电磁型继电器的影响:①DL-11型电流继电器是常用的电流保护元件,在不同频率下其动作是反映通入电流有效值的平方,经试验,在不同频率下DL-11电流继电器其动作电流误差很小。显然,当继电器的电流含有谐波时,按基波整定的电磁型继电器在谐波作用下也能启动。②电磁型电压继电器的动作值与线圈匝数和阻抗分量有关;线圈匝数很多,阻抗分量很大,其阻抗看作为R+jωL。因对不同频率而言,ωL也不同,高次谐波使动作值增大的原因是线圈阻抗增大。当含有谐波的电压接入继电器时,动作值误差一般为正误差,低压继电器这时很容易动作。电磁型继电器的动作速度较慢,对定值误差也要求不高,在谐波含量小于10%时,谐波对其影响不太大,但是,在谐波含量很大并且各次谐波衰减又较慢的场合,电磁型继电器误动也会造成大的系统事故。
(2)谐波对整流型继电器的影响:整流型距离保护装置(如LH-21型)的振荡闭锁经常动作,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利用负序滤波器将三相电流转变为单相电流(正比于负序电流),该滤波器由接在一相内的电流互感器和接在两相内的电抗互感器构成,当系统电流中含有谐波,并且三相谐波并不相等也不对称时,负序滤波器就有很大的谐波输出,加之裂相回路对谐波的进一步放大作用,使整流出的直流脉动很大,因而使保护启动。
(3)谐波对计算机产生影响的可能途径有二:①电源供给系统;②计算机的模拟量输入回路。
   当模拟量的输入回路含有谐波时,将影响计算机的正常工作,所以在测量和控制用的计算机系统均毫无例外地在A/D转换器前装设模拟式低通滤波器,以抑制谐波,增加有用信号与干扰信号之比。
(4)谐波对距离保护的影响 距离保护装置中的测距元件,通常按线路的基波阻抗整定。在故障情况下,当有谐波电流时(特别是三次谐波),所测的阻抗相对于基波阻抗值可能会有相当大的误差。因而当故障电流流经高阻性的阻抗接地时,接地阻抗将是主要的。如果电流中谐波分量较大,应采取滤波措施,否则造成继电器误动的可能性很大。通过试验,谐波含量在5%以下,则谐波对继电器的影响不大。
3、抑制谐波畸变的措施分析
   评价保护继电器性能时通常使用三个指标:灵敏度、选择性、速动性。导致这些性能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输入电流和电压的波形产生畸变。
 (1)继电器保护采取抑制谐波畸变的一般措施
  ①采用按基波动作的回路。采用滤波器是将直流分量和高次谐波分量滤掉,剩下的基波分量在检测回路里进行检测。a.使用共振型电流互感器的带通滤波器。b.使用运算放大器的带通滤波器,由于它具有体积小和精确度高的优点,现在已广泛使用。
  ②使用限时回路。
   ③检测畸变波形的正负非对称性。
  4、微机保护采用抑制谐波的措施
   微机保护借助硬件(有源滤波器)和软件(数字滤波器),清除了电力系统直流分量和高次谐波分量的数据,可进行高精度的各种保护运算。
   数字滤波用软件实现,因此不受外界环境(如温度)的影响,可靠性高,具有高度的规范性。它不像模拟滤波器那样会因元件的差异而影响滤波效果,也不存在元件老化和负载阻抗匹配问题。另外,数字滤波器还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当需要改变滤波器的性能时,只需重新编程即可。
(1)微机保护   微机保护从系统引入电流和电压二次,借助内装的中间变换器,将它们转换为适合于用 电子 回路进行处理的大小,接着用滤波器使输入电流和电压里的谐波分量和直流分量衰减,再在模数转换部分进行模/数转换。然后在数字运算处理部分用数字化的数据进行保护运算,最后向外部输出信号。
 (2)数字信号的处理 系统先把模拟信号变换为数字信号,然后用数字技术进行处理 ,最后再还原成模拟信号。
结语
   抑制谐波的真实物理意义是将谐波具有的能量尽可能的用一个装置吸收,不让谐波进入系统或只有很少量的进入系统。最好在谐波源就地安装滤波装置,以减少谐波对电网的影响。
    电网中应合理利用各站的补偿电容器组,采取适当串联5%~6%电抗器,选择重要变电站进行安装相控电抗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简称SVC),改善供电系统的稳定性,抑制系统过电压和改善其动态特性,抑制谐波、提高负荷的功率因素,快速无功调节,抑制电压闪变,解决电网负荷不对称等问题。
    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应合理利用硬件滤波器和数字滤波软件,对进入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的谐波量进行滤波处理,来预防谐波的干扰使其稳定、可靠的运行。

网友K:
电网波形的畸变的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由于感性负载的使用,造成功率因数低下;

由于非线性负荷的迅猛增长,引起负荷端电压、特别是负荷电流的波形严重畸变;

三相不对称负荷造成三相不平衡。

这些电能质量下降问题主要由用户方造成。

在进行无功及三相不平衡综合矫正时采用神经网络方法,并对激活函数分别使用Sigmoid函数与径向基函数的网络进行对比。

无源电力滤波器尽管器件不多,但综合制造成本,运行成本和滤波效果多方面考虑也存在优化设计问题。

使用电力有源滤波器是对电网波形畸变进行动态矫正的最好方法。电力有源滤波器(APF)的电路形式,对PWM控制进行了电路仿真,证明是可行的办法。

综合成本与滤波效果考虑无源加有源的综合滤波方式应该为目前最佳的矫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