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方案求助

楼主(2014-03-31):
有一个产品厚度检测项目,粘鼠板的,产品需要喷涂上胶,需要控制胶的厚度精度在0.1mm,纸板在流水线上运动,有一排喷头在上面喷胶,想直接做一个闭环,检测胶的厚度,调节喷头。

但是检测传感器不知道该用哪种,有两个想法,一个是称重量,一个是测厚度,都是需要在线做的,不知道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没有遇到过,期待高手

网友B:
没有这么个应用经验,你看看邦纳等视觉检测看看

网友C:
粘鼠板倒是用过,很好用的,那上面的胶那是真心的薄啊,检测是否要用视觉呢?

网友D:
你去找一本基恩士的样本看,各种各样的检测手段都有,基本算全了,参考用不用小日本的东西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E:
直接积算流量+喷涂面积(就是板材宽度和设定等参数)

网友E:
如果直接检测,涂覆不均匀会导致误差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去找一本基恩士的样本看,各种各样的检测手段都有,基本...

 我的想法在生产线传送带中间留出一段间隙,用两个测距传感器,超声波和电感式的,一个放在上面,一个放在下面,两个固定,分别测出两者到粘鼠板的距离,再用两传感器间的总距离减去,就得到被测物体的距离,传感器精度选0.03mm的,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么个应用经验,你看看邦纳等视觉检测看看

 我的想法在生产线传送带中间留出一段间隙,用两个测距传感器,超声波和电感式的,一个放在上面,一个放在下面,两个固定,分别测出两者到粘鼠板的距离,再用两传感器间的总距离减去,就得到被测物体的距离,传感器精度选0.03mm的,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积算流量+喷涂面积(就是板材宽度和设定等参数)

 我的想法在生产线传送带中间留出一段间隙,用两个测距传感器,超声波和电感式的,一个放在上面,一个放在下面,两个固定,分别测出两者到粘鼠板的距离,再用两传感器间的总距离减去,就得到被测物体的距离,传感器精度选0.03mm的,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激光的好像不行,胶是透光的,有点倾向用超声波的

网友F:
用涂层厚度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涂层厚度测试仪。。。。。。。

 不行,这个需要下层是金属的,我的是纸板上的涂层

网友F:
粘老鼠嘛,厚点薄点有什么关系呢?调一下喷头流量,差不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