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贴子”电工基础知识之插座为什么左零右火呢?“的疑问

楼主(2014-04-01):
1,触电时电流为啥不走最短的路线,右手通过右脚,左手通过左脚呢,难道右手通过右脚的路线电阻比右手到左脚的电阻大。

2,“以裸线来解析:如果线路布线为左零右火,人的右手触电的概率要比左手大,即使触电,电流也不会直接经过心脏",这句话。现在是插座里面的接线,不是布线,我用左手或右手拔插插头,碰到插头导电体的几率应该是一样的吧?

求解!!

原帖:http://bbs.gongkong.com/d/201310/528004_1.shtml

网友:
看的人多,没人回复。自己顶,原来没人懂??

网友A:
左心右肺!心脏在人体中是靠左的!!!

电击造成的伤害,主要是伤及心脏造成的。

因为血液比肌肉和脂肪的导电性好得多,所以心脏是主要的过电途径。

而既然心脏靠左,那么左手和心脏的阻值一定会小于右手到心脏的阻值。

而根据欧姆定律。。。。。。。。。

电击伤害和电流成正比,那么。。。。。。。。。

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说左手触电比右手触电更危险了。。。

至于有些解释不合理,纯属个人原因,和这个无关!!!

网友:
楼上的我是明白的,不明原帖的解释而已,可能有点误导而导致安全问题,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