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430 F0001过流 故障

楼主(2014-04-01):
F0001   OverCurrent – 过电流   OFF2

   可能的原因

   ·           电动机功率(P0307)与变频器功率(r0206)不匹配·           电动机引线电缆太长·           电动机引线短路·           接地故障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电动机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功率(r0206)相匹配·           电缆长度不得超过允许限度·           电动机电缆和电动机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相匹配·           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           电动机旋转不得受阻碍,电动机不得过载·           增大斜坡时间·           减小提升数值(V/f 控制:P1311和P1312,矢量控制:P1610和P1611)

以上措施只是说明书给出的解释,我们从维修硬件角度讲还要重点检查以下几个方面1.IGBT是否已经击穿短路,2.驱动电路损坏。3.电流传感器检测信号异常,造成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