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510TV4WV触摸屏导出程序乱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4-04-01):
威纶MT510TV4WV触摸屏导出程序乱码怎么解决?

用EB500 2.6.1版本导出的eob 文件反编译后打开里面的画面程序字体出现乱码,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电脑缺少相应字体或者原来的编程版本比你的高

网友B:
EB500的最高版本是2.7.4,建议升级或者咨询技术支持?!

http://www.weinview.cn/admin/download/EB500V274_080130_chs.zip

网友C:
这个通过软件没有任何办法,唯一的就是要做一些繁琐的工作

1.上传上来的eob文件先不要反编译,直接离线模拟,把所有画面的内容记录下来

2.把eob的文件饭编译成epj的文件,然后挨个画面修改内容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