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验仪器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4-04-01):
  1. 仪器 的洗涤和干燥 洗涤仪器方法很多,就根据实验仪器的要求,污物的性质和沾污的程度选用。

  (1)用水冲洗和用水刷洗(用毛刷刷洗)。这是最常用的洗涤方法。它既可以使可溶物溶去,也可以使附在器壁上的尘土和不溶物脱落下来。但此法往往洗不去油污和有机物。

  (2)用肥皂、合成洗涤剂、去污粉等洗刷。用这种方法一般可以除去油污和有机物而把仪器洗得很干净。

  (3)用铬酸洗液洗。铬酸洗液是由等体积的浓硫酸和饱和的重铬酸钾溶液配制而成,呈棕褐色,具有很强的氧化性,对油污和有机物去除能力很强。铬酸洗液洗涤范围是:油污、有机物,对某些要求洁净程度高的玻璃器皿以及某些口小、管细不便于用毛刷刷洗而且对洁净程度要求又较高的玻璃仪器。洗涤方法一般是往仪器里加入少量洗液,使仪器倾斜着慢慢转动,让仪器内壁全部为洗液润湿。转几圈后,把洗液倒回原瓶。若仪器沾污厉害,也可以把仪器内注满洗液进行较长时间的浸泡。若用热的洗液洗涤则效果更佳。 使用洗液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让洗液灼伤皮肤或溅到衣物上。能用别的方法洗净仪器的就不必用铬酸洗涤。一是节约,二是安全。洗液的吸水性很强,应随时把装洗液的瓶子盖严,以防吸水降低去污能力。当洗液变为绿色时(重铬酸钾还原成硫酸铬的颜色,即铬离子的颜色)就失去了去污能力,不能继续使用了。

  (4)特殊对症洗涤。应根据粘在器壁上物质的性质对症下药。采取适当的药品来处理它。例如:粘在器壁上的二氧化锰用浓盐酸处理时就很容易除去,银镜反应后的试管用稀硝酸等。

  在洗涤仪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盛有反应物的仪器一定要把反应物倾出后再洗涤。

  (2)灼热的玻璃仪器应冷却至室温后再洗涤以防炸裂。

  (3)较冷凉的玻璃仪器不要直接用较热的水或洗液洗涤以防炸裂,应先预热后再洗涤。

  (4)洗涤时一般是先用水冲洗,若达不到要求再用别的方法洗涤。

  (5)不论用哪种方法洗涤,最后都要用水冲洗干净。必要时最后用蒸馏水冲洗2~3次。

  (6)凡是已洗净的仪器,不能再用布或纸去擦,以免布、纸的纤维留在器壁上沾污仪器。 洗涤玻璃仪器洗净的标志是:器壁上不应附着不溶物或油污。加水于仪器中把水倾出后容器内壁能被水均匀地润湿(均匀地附着一层水膜),而无水的条纹和不挂水珠。 用蒸馏水冲洗仪器的原则是:“少量多次”。

  2.药品的称量、取用

  (1)固体药品:粉状固体用药匙或小纸条直接送入仪器底部。块状固体用镊子缓缓从容器口滑到底部。不特殊说明用量时,取1~2g,定量时用天平称量。

  (2)液体药品:少量液体用胶头滴管,滴管口与容器口不能相碰。多量液体可倾倒,应手握标签。不特殊说明用量时,取1~2mL。定量时用移液管量取或用量筒量(注意:量取和量的意义不同)。

  3.溶解、搅拌、振荡 为了溶解需进行搅拌或振荡或机械搅拌,亦可加热。

  固体物质的溶解:大块先在研钵中研碎,再转入容器中加溶剂进行搅拌使其溶解。 液体的溶解:其中浓硫酸应引流入水中,边引边搅拌等。 气体的溶解:应该因气体溶解度不同而水下溶或水面溶。 4.加热 加热时,应把受热物质的中下底部放在酒精灯的外焰部分。要注意液体、固体物质的加热方法的选择,掌握要领。 除常规加热外,还有均匀加热,水浴(100度以内)、油浴(100~250度)、沙浴(可到350度)加热等。

  5.溶液配制 (1)物质的量浓度溶液配制的步骤:一算、二称(量)、三溶、四洗、五移、六振、七定、八摇、九装、十贴。 (2)百分比浓度溶液的配制:一、计算;二、称量;三、溶解。

  6.试纸的使用 测溶液的酸碱性:用洁净的玻璃棒蘸取待检验溶液滴在试纸(或把待测液取出少量,把pH试纸一端浸入立即取出)马上和标准比色卡比较。(不允许把pH试纸浸入大量的待测液中,更不允许把pH试纸投入大量待测液中,否则会污染未知液) 检验气体是否充满容器:将试纸浸湿,置于容器口上部,观察颜色变化判断之。

  7.物质的分离和提纯 分离是将互相混合在一起的不同物质彼此分开的方法。若要分离的物质是少量杂质时,这种方法就叫提纯。 其方法包括:过滤、洗涤、蒸发、蒸馏(分馏)、萃取、分液、结晶、重结晶、渗析、升华、洗气、盐析。

  8.绘图、仪器装置、装置气密性的检查

  (1)绘图 要点有:绘制平面正视图;整体由低到高、从左到右的次序;每一仪器和各种仪器之间的比例尺寸要恰当;每一仪器对称画、由表及里

  (2)仪器组装 所选仪器和配件必须是干净的。装配仪器时,应首先选定主要仪器的位置,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逐个地装配其他仪器。在拆仪器时,要按和装配时方向相反的顺序,逐个地拆除。尤其要先将导气管移出水槽,再停热。

  (3)检查气密性 若有热胀冷缩现象,说明装置不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