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0.0动作时Q0.0~Q0.3都动作?

楼主(2014-04-01):
这是一个Q0.0,Q0.1在按下M0.0时,Q0.1,Q0.0分别动作5秒和10秒,再过20秒后重复动作。Q0.3,Q0.2动作如同Q0.1,Q0.0一样。问题是M0.0动作时,Q0.0~Q0.3都动作,正常应该是按下M0.2时,Q0.2,Q0.3才动作,是何原因?如何更正?更正谢谢!

网友A:
你的里面怎么是两个SBR_0,应该是一个SBR_0,一个是SBR_1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楼上该是答案

网友C:
T37等定时器在子程序里,该子程序重复调用。问题的原因在这里。

另外L区是每个扫描周期清除一次数据的。不能像V区M区那样保持状态。

网友D:
1,你的程序有点不是很清楚

2, 出现了一个 SBR_0 输出两个不同内部输出

3, 还有就是你 SBR_0 的子程序内 为什么用 Q 0.1 和 Q 0.0 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