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值的正确测量

楼主(2014-04-01):
接地是电器安全技术中很重要的工作之一,接地装置的合适与否,接地电阻值是否合乎标准要求,直接影响到电力系统设备的正常运行,影响到建筑物的安全,还关系到人身安全。因此,应当正确选择接地方法及测量接地电阻。现依据接地电阻的测量原理及结合实际测试,提出下述测量接地电阻的几点经验。
    一、测量前的分析
    测量前应掌握埋地电极的分布情况(最好查阅竣工图),然后依据公式:
   (s为电极系统所覆盖的面积),并按图纸计算接地系统的有限半径,以确定辅助电极的远近位置和朝向。

二、引出测量点
    如果测量点不易接出,可以用一根电阻较小的电线引出,把电线的引出端接到表的E端,测量结果应减去电线的电阻,此时电线的自感要引入误差,所以应尽量将电线拉直,多余的线应绕成无定向结构。对于有四线测量功能的接地电阻表,应引出两条电线,分别接表上的E1、E2,四线法测量的阻抗不影响测量结果。

三、关于辅助电极的接地电阻
    一般辅助电极的接地电阻小于5kΩ时,不影响测量结果,但如果电流电极接地电阻Rc太大,将使注入电流减小,易受干扰。如果电压电极接地电阻Rp太大,将与电压表的输入电阻分压,使电压测量不准,灵敏度下降。20cm长的铁钎打入干松土壤的接地电阻一般小于1kΩ。为了降低辅助电极的接地电阻,可以在辅助电极周围浇水。经常会遇到水泥地面无法打桩的情况,这时,可用一根铁链盘在水泥面上,再浇上水;作为辅助电极,也可用金属网代替铁链,浇水是为了降低辅助电极的接地电阻。

四、辅助电极的延伸方向
    辅助电极的延伸方向要避免与地下管线、地面水沟平行靠近,无法远离这些导体时,最好选垂直或交叉方向。

五、关于辅助电极的位置
    3个电极不必在同一直线上,辅助电极的位置遵循“互电阻影响最小”的原则,如果电流电极C与被测电极E的距离满足DEC>11rE,电压电极P的位置可以偏离直线约束,理论上只要(1/DEC-1/DPC+1/DEP)=0,互电阻的影响可以抵消。实际测量时,应在不同位置测量几次P电极。

六、测量时,埋地电极是否要与内部断开
    有的接地电阻表要求断开测量,有的不要求,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若不断开,将会出现以下情况:
    1.如果被测电极接地电阻很大或在地下断线,则测量仪表中的电流源或发电机就会开路,然后开路电压通过内部地线系统传导到内部仪器、设备的机壳上。手摇发电机的开路电压一般为100V以上,电池供电的电流源开路电压一般在50V以下。
    2.如果内部用电设备泄漏电流,将从被测电极向大地注入电流,在周围的地面上产生电压降,叫做地电压,地电压小则影响测量结果,大则威胁人员安全或损坏接地电阻表。
    3.有些不规范的接地方法,把原本独立的两个接地系统通过仪器、设备的机壳连接起来,接地电阻表测得的电阻值并不是单个接地电阻,而是两个系统接地电阻的并联值,甚至被测接地电极断线也不能发现。
    测量时最好断开地线,如不能则应注意避免上述情况发生,做到:
    (1)先测量地电压,如果E、C两点地电压大于测量仪表的要求,则应关掉相关用电设备,必要时关闭电源。
    (2)检查并确定被测电极接地良好,查看两种独立接地系统的连接情况,排除不规范的接地点。现在一般要求接地系统共用地电极,所以不存在两个独立的接地电极,不用考虑外部连接情况。检查断线可以采用测量环路电阻的方法。
    七、其他
    在测量准确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如日常检查,判断是否断线等),可以采用两点法测量接地电阻,作为参考的接地电极,要求已知接地电阻,并且独立。这时使用接地电阻表的两线法功能(P、C短路)或者使用钳型接地电阻表加上跨接电阻,比较方便。
    虽然土壤的温度、含水量和时间的变化会影响接地电阻的大小,但是对于单次测量来说,它有确定的值,可以准确测量。可是测量时如果不掌握正确的方法,测量结果将会有很大误差。被测对象千变万化,只要能够深刻理解接地电阻的基本定义,掌握接地电阻的测量方法,熟悉接地电阻表测量原理,并且多做实验就能找到最准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