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出现FF30故障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4-01):
ABB ACS800出现FF30故障是什么原因?在出现FF30之前还出现FF31故障,请问该怎么修改参数?

网友A:
电机需要辨识。

参数9904选择的是DTC,需要对电机进行辨识。

具体辨识步骤:

1、 将电机电缆接好,注意电机方向;变频器的控制地打到本地,按“REM/LOC”键,看控制盘第一行显示“1 L **Hz  0 ”,有“L”即说明在本控;
2、 检查9904=DTC ,9906=电机额定电流,9907=电机额定频率,9908=电机额定转速,9909=电机额定功率 ,9910= ID MAGN;
3、 将9904改成“DTC”之后,控制盘报警“ID MAGN REQ (FF30) ”此时按控制盘的绿色启动按钮,此时变频器就对电机进行零速励磁,控制盘报警“ID MAGN (FF31) ”,持续时间约10秒钟;
4、10秒之后,控制盘显示“ID DONE (FF32) ”,说明该辨识成功。
5、随后将控制地打到外控,按“REM/LOC”,控制盘第一行显示“1   -〉 **rmp  0 ” 即可。

如果将9904选择为SCALAR则不用进行电机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