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C60 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4-04-01):
如何控制电机原点复位,请高手指点!!F171SPDH

楼主:
问题补充,如:电机正向旋转360,怎样控制它-360旋转?

网友A:
首先往一个方向运行,遇到极限反转,直到遇到原点开关减速运行一小段,然后反转低速运行刚刚离开原点开关就停止,此时就是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往一个方向运行,遇到极限反转,直到遇到原点开关减速...

 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