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报 2340 SHORT CIRC 短路故障

楼主(2014-04-01):
SHORT CIRC 这个故障算是ABB ACS800系列比较常见的故障了,首先我们会检测负载电机是否有绝缘不良,电机线是否有破损接地。风机是否正常运转,散热通道是否堵塞。然后检测IGBT是否有短路现象。再检测驱动信号波形是否正常。有时传感器出现问题也会出现此故障。还有就是随着使用年限时间增长,PCB板上面有不少过孔会腐蚀开路,造成信号丢失。检修这故障一定要细心。

网友A:
  对,很多故障发生是有原因的,有时 日常 工作的检查不细心都会有 隐患故障发生

楼主:
维修是个细心的活,得耐得住性子。既然报故障肯定是有原因的,把原因找出来是必须得,修好机器的基础上,再把每种机器的电路熟悉一遍,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