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便宜的带VGA输出的主板?

楼主(2014-04-01):
要求价格低于凌动的方案。

网友A:
祈飞高性能工业主板PRA-CB-H77是采用Intel7系列(兼容6系列)高速芯片组的工业级嵌入式主板,搭载市场上主流的Intel第二代、第三代Corei7、Corei5 、Corei3 、Pentium、Celeron中央处理器,整合Intel HD绘图技术,支持SATA 6Gb/s,3Gb/s和 SATA1.5Gb/s。板载2个Intel 82583V千兆以太网接口;支持1333/1600MHz高带宽双通道DDRIII内存,提供两条内存槽,最大容量可达16G,同时拥有丰富的接口,其高效能及高速传输的特性非常适合工业控制,数字监控录像平台,工业自动化设备等应用。(更多嵌入式工业主板信息,尽在祈飞科技官网:http://www.prafly.com )

产品特性:
采用LGA1155 支持I7、I5、I3系列酷睿二代、三代处理器及Xeon E3系列处理器。
支持2xIntel82583V10/100/1000Mbps。
1x240pin 双通道1333/1600 DDRIII SO-DIMM内存插槽,最大支持16GB。
支持4位可编程数字GPIO。
支持2个MINI-PCI-E接口,其中一个支持3G;1个WIFI或MSATA SSD,支持PCIEX16接口。
高性能工业主板采用CPU标准散热器,南桥用4孔散热器。
所有外部接口支持抗ESD设计的工业主板。
双VGA标准接口(或者一个VGA,一个HDMI), 其中一个VGA由HDMI转接;支持同步异步显示,预留HDMI接口layout。
产品规格:
系统参数
CPU      LGA1155Intel第二代、第三代Corei7、Corei5、Corei3、Pentium、Celeron 中央处理器
内 存     1x240pin 双通道1333/1600 DDRIII SO-DIMM内存插槽,最大支持16GB
芯片组    Intel 7系列(兼容6系列)
BIOS      AMI EFI BIOS
ATA/IDE   2xSATAIII接口,2xSATAII接口(基于芯片组而定)
Flash Disk /
看门狗    256级,可编程0~255秒/分,超时中断或系统复位
I/O接口
串 口      1个标准DB9(COM1,支持RS-485/422)), ,9个2x5凹槽插针
并 口      /
USB接口    4xUSB3.0接口双层与RJ-45一体标准接口,2个USB2.0,2个USB2.0插针接口(基于芯片组而定)
键盘/鼠标  1xPS/2键盘和鼠标
扩展总线   支持2个MINI-PCI-E接口,其中一个支持3G;1个WIFI或MSATA SSD,支持PCIEX16接口
GPIO接口   4路输入,4路输出
网络
网络芯片 2xIntel 82583V10/100/1000Mbps
BYPASS   /
显示
显示芯片 集成Intel图形媒体加速器
显示接口 双VGA标准接口(或者一个VGA,一个HDMI), 其中一个VGA由HDMI转接;支持同步异步显示,预留HDMI接口layout
机构与环境
电源类型 24pin ATX电源
工作温度  0℃~60℃(-10℃~60℃基于项目)
工作湿度  0 ~ 95% 相对湿度,无冷凝
尺寸      170mmx170mm

网友B:
 看你的 预算是多少 钱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