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符号表

楼主(2014-04-01):
西门子200符号表一更改程序就会出现错误,请教各位怎么更改才好?

网友A:
符号表最好不要用中文字符。

网友B:
1,有可能是你的 符号表 在 安装时出现问题

2,你使用的 200 软件是 英文还是中文版 的,符号字符与其相应不?

3,我遇到过 不同系统 安装的 软件 然后 在 另外一系统 打开 符号 时编程出错的现象

网友C:
西门子PLC编程中如何使用好符号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PLC编程中如何使用好符号表

 强烈推荐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