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电流偏大,电流检测在那里。各位大侠求救

楼主(2014-04-01):
富士G11 3.7kw客户送修没有说什么原因,故障纪录oc2,oc3都有,带0.75kw电机,正常但电流偏大,50hz,1.5A电流,调到60hz,1.2a,电流检测再模块里,应该比较处理是在驱动板上,检查c319外围,电阻都正常。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确定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A:
加减速时间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