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口通讯-接收字符中断问题

楼主(2014-04-01):
用接收字符中断(中断号8/25)的时候,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这个事件怎么触发,没REV指令,外面的数据怎么进来?

网友A:
8和25中断是每接收到一个字符就会发出一个中断的。

楼主:
我想不明白它是怎么接收的,是不是连接上字符接收中断,就会自动打开接收,然后字符送入smb2

网友B:
是的,但要注意在RCV没有调用时候才能用。

SMB2使用条件:

1、RCV没有使能

2、通讯端口为自由口模式

3、建立中断事件8/25

楼主:
谢谢楼上 的,我明白了

网友C(2018-10-16):
使用字符中断,开启字符中断的时候,收到每个字符都会中断一次,这种使用方法效率太低,不建议使用,还是使用RCV指令的方式比较方便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