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32esplc用到浮点转换错误灯亮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01):
请教个我师父给我看看

网友A:
D10、D11存储的是二进制浮点数,它由二进制整数D0、D1转换而来;因此最后一句应该用"DEMUL"

网友B:
1.我将你的截图程序段下载进24ES中运行没有发现错误灯亮?你应该是赋值运算时出现的错误吧!

2.不明白你第四行运算结果D10是2进制浮点数,为什么紧接着第五行又用到BIN乘法指令导致D10成为非浮点数。

网友C:
看一下是否运算数据溢出

网友D:
楼上正解。DEMUL浮点数计算。

可以在监控的时候通过改变 监控数值类类型是 10进制数还是浮点数来看结果判断对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DEMUL浮点数计算。可以在监控的时候通过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D11存储的是二进制浮点数,它由二进制整数D0...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D1...

 我只要用flt或de指令不合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将你的截图程序段下载进24ES中运行没有发现错误...

 我只要用flt或de指令不合法

楼主:
台达dvp-32es00r 型号最后边不带2

网友D:
我的运行结果没有问题。或者你不适用FLT指令直接是用DEBIN指令转换呢

网友D:
直接是用DEBIN将十进制数转换为二进制浮点,然后再是用DEMUL DEDIV等二进制浮点指令计算

你程序里面,先变化成二进制浮点,下面接着是用bin乘法指令,数据格式前后不一致啊

网友E:
请把数据类型统一,最好转化成二进制浮点数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