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与GPPW区别

楼主(2014-04-01):
为什么GX works编写的程序用GPPW软件能打开,但是GPPW无法进行编写,这两个软件有区别吗?

网友A:
 当然有区别 !

   GPPW 是三菱最早期的 软件 ,只是针对 FX 系 PLC 使用的,而 GX works 就强大,对后期的 Q 系列还有别的 软件 都 能 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