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问题

楼主(2014-04-01):
三菱FX2n-80MR PLC,外加FX2N-16EX输入扩展模块,x50-x57,x60-x67,扩展模块点有亮灭,软件监视状态扩展模块输入点都无反应,求解答!

非常感谢!

网友A:
需外接24V电源。。。。

网友B:
   x50-x57,x60-x67,扩展模块点的 电源有给定呀 ?

网友C:
1、扩展模块本体或者扩展模块连接数据线坏了;

2、PLC的扩展口位置坏了;

网友D:
 问一句,电源24v的,功率有要求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外接24V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x50-x57,x60-x67,扩展模块点的 ...

模块上的2个COM点都接了-24V

网友F:
模块坏了!或者,模块上的总线没有插上。

但是我相信你不会犯第二个这么低级的错误的。

所以……

模块坏了。

证明完毕。

网友G:
你是不是用矩阵或其他特殊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