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A2伺服 DI/DO 接线区别

楼主(2014-04-01):
本人新手,不理解台达伺服A2,DI/DO,内外部24V电源接法的不同。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内部电源就是用驱动器内部的电源,外部电源就是外部另外再加一个24V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电源就是用驱动器内部的电源,外部电源就是外部另外再...

这个我知道,但是接线以及用法上面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一个是内部外部电源不一样,这个简单。另一个与你接的上位机有关系(比如PLC),日系的plc和欧系的plkc输出的公共端一个接0v一个接24v的。因此就出现了伺服的pnp与npn的接法,一般上位机输出公共端接0v的伺服用npn的接法,上位机公共端接24v的伺服用pnp的接法

网友C(2019-04-28):
谢谢楼主的资料,,,好好看看学习下!

网友D(2021-05-20):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内部外部电源不一样,这个简单。另一个与你接的上位机有关系(比如PLC),日系的plc和欧系的plkc输出的公共端一个接0v一个接24v的。因此就出现了伺服的pnp与npn的接法,一般上位机输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