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原理与接线

楼主(2014-04-01):
如图线圈是电磁阀的线圈,快速移动动螺丝刀,UA电流表会有电流产生。

 有人说想获得大电流,必须让线圈通电产生磁场,  如果线圈通电,那电流表接哪去?

网友A:
电流表串接其中,不行吗

网友B:
直接给电流表通电,线圈都省了。电流大得把表都爆了。

网友C:
找个电流互感器,把电流转换一下,接到电流表上面

网友D:
  电流表串接电源中,但是快速移动动螺丝刀有做切割磁力线吗?要不哪有电流产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串接其中,不行吗

网友F:
弄个长条形永久磁铁,应该电流会大

网友G:
只要你电压很低,电流表是可以串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电流表通电,线圈都省了。电流大得把表都爆了。

正常的发电机,定子绕组要电源吗?

网友H:
螺丝刀有磁才会产生电流。没磁的话不会产生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