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TPS 系统是否允许在线增加BOX点,就是在线增加IOP卡键?

楼主(2014-04-01):
请问HONEYWELL TPS 系统是否允许在线增加BOX点,就是在线增加IOP卡键?

网友A:
硬件系统更改需要重新下载硬件配置,也就是需要转到编程模式,你自己说呢?

网友B:
对于TPS系统,一般来说增加任何点都可以在线。包括box点。最好事先查手册确认。

如果是在线修改组态,则要查手册,也就是说有的可以,有的操作不可以。

删除操作一般不建议。

我记得手册上有一个表说明的,用A表示add,M表示modify,D表示Dele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系统更改需要重新下载硬件配置,也就是需要转到编程模...

我记得好像是可以在线组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TPS系统,一般来说增加任何点都可以在线。包括bo...

 我记得好像是可以在线增加卡键的 ,恩我再好好查查,呵呵 谢谢

网友C:
可以在线增加,只要增加后LOAD就行(最好先保存下)。删除就不能在线了,必须IDLE才能删除。

网友D(2014-05-07):
可以啊。最好先做checkpoint

网友E(2014-11-27):
可以,我做过实验,在线增加IOP卡没问题,增加完保存进HM中就行。

网友F:
先做checkpoint,然后可以在线添加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