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不启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02):
   各位兄弟,朋友 和老师,朋友刚才电话说有一台永宏PLC连接台达伺服驱动器。用PLC的Y2(脉冲)和Y3(换向)分别对应接驱动器的 /PUSLE 和 / SIGN,给信号但是伺服器没有反应。请问怎么连接才可以,驱动器要设那些参数?

    伺服的 启动全能信号已给了,还需要什么 ?

    主要是我从没有玩过台达伺服呀?

网友A:
1、确认接线没有问题;

2、确认PLC脉冲和方向信号已经输出;

3、对伺服电机进行离线运行测试,然后检查各相关参数是否设定为在线运行;

网友B:
电机是否已使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否已使能呢???

  电机 已全能 信号给了,不是 37 与 41 脚 有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