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kw变频器IGBT烧毁

楼主(2014-04-02):
旋切机变频器进刀电机配的变频器IGBT烧毁,装上新的变频器用的半天又烧掉了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导!!5kw的变频器标题错了!!

网友A:
太简单  回答不了、、、、、、、、、、

网友B:
应该是电机绝缘出问题啦!

更换新电机或者给电机绕组重新做浸漆处理,最好是重新做新绕组或者换新电机

网友C:
电机把变频器害死了,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D:
先确定是整流烧还是逆变烧。整流坏的话就跟电源端有关系

网友E:
1,有可能是 电机绝缘出问题啦!建议用兆欧表测量一下

2,还有可能是 电源问题,如 变频器输入电源有串入高压

网友F(2016-02-19):
有可能是IGBT的驱动部分有问题存在软故障.

网友G(2016-05-04):
电机有问题,变频器的保护也是摆设,换台德国变频器试试。

网友H(2016-06-09):
驱动电路有没有损坏,或者电机的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