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培养箱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04-02):
  培养箱是一种常用的教学仪器,二氧化碳培养箱是培养箱中常用的一种类型。二氧化碳培养箱是在普通培养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主要是能加入CO2,以满足培养微生物所需的环境。主要用于组织培养和一些特殊微生物的培养。

  1. CO2培养箱的安装与调试CO2培养箱的正面有操作盘,盘上设有电源开关,温度调节器(手动式和液晶显示盘),CO2注入开关,CO2调节旋扭,湿度调节旋扭,温度显示盘,CO2显示盘和湿度显示盘,二氧化碳样品孔(用于抽取箱内的样品,以检测箱内的CO2是否达到显示盘上所显示的含量)和报警装置(超温报警灯)。

  (1) 培养箱应放置于位置比较平稳,并远离热源的地方,以防止温度波动和微生物的污染。

  (2) 在接通电源前,应按照使用说明书,在培养箱内加入一定的蒸馏水(所加入的水最好加入一定量的消毒剂,详见说明书),以免烧坏机器。

  (3) 当水加到一定量后,报警灯亮,即停止加水,打开电源开关,即开始加温,将温度控制器调到所需温度。

  (4) 当温度达到所需温度时,则自动停止加热,超过所需温度时,超温报警灯亮,并发出报警声。

  (5) 培养箱所用的CO2可以用液态CO2或气体,无论用哪种CO2给供的管子不能太变曲,以保证气体的畅通。一般选用CO2钢瓶,接上压力控制表即可。

  (6) CO2含量的调零 在箱内温度和湿度稳定后(一般须三天),旋动CO2 调节旋扭,使显示盘的数字调到0.00,过5分钟后如需要再重复调整,直到显示盘上的读数稳定为止。打开CO2注入开关 (注入灯亮),将CO2设定值调到所需浓度,使浓度达到设定值浓度后(注入灯熄灭),并至少维持10分钟。此后则由CO2控制器自动调节箱内的CO2含量。

  (7) CO2培养箱湿度的调整 先将湿度调节旋扭按下,再将湿度调节旋扭转动至所需培养湿度,此后由湿度调节器自动调整湿度。

  2. 使用注意事项

  (1) 培养箱应由专人负责管理,操作盘上的任何开关和调节旋扭一旦固定后,不要随意扭动,以免影响箱内温度,CO2、湿度的波动,同时降低机器的灵敏度。

  (2) 所加入的水必须是蒸馏水或无离子水,防止矿物质储积在水箱内产生腐蚀作用。每年必须换一次水。经常检查箱内水是否够。

  (3) 箱内应定期用消毒液擦洗消毒,搁板可取出清洗消毒,防止其它微生物污染,导致实验失败。

  (4) 定期检查超温安全装置,以防超温。方法为按进监测报警按扭,转动固定螺丝,直到超温报警装置响,然后关闭超温安全灯。

  (5) 如长期不使用二氧化碳时,应将CO2开关关闭,防止CO2调节器失灵。

  (6) 所使用的CO2必须的纯净的,否则降低CO2传感器的灵敏度和污染CO2过滤装置。

  (7) 在无湿度控制的培养箱内,为保持箱内CO2 的稳定,要在箱内底层放入一个盛水的容器。

  另外还有一种三气培养箱. 该培养箱是在二氧化碳培养箱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的新产品。其原理同其它培养箱一样,特点在于不仅可加入CO2,还可加入氮气和氧气,并全部由电脑控制和调节各种不同气体的含量。主要用于一些特殊微生物的繁殖和培养,一般应用不广泛,目前只有国外的少数厂家生产,价格也比较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