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培养箱的操作指南

楼主(2014-04-02):
  二氧化碳培养箱是一种常用的教学仪器,在实验室和研究室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今天小编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二氧化碳培养箱的使用指南,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一、 使用方法

  1.将随机提供的减压阀装在二氧化碳钢瓶上,接头处不得有漏气现象,暂不打开钢瓶。将减压阀输出接头用胶管(可用血压计上用的外径φ8,内径φ4的橡胶管代用)与CO2箱背后上方的CO2 进气管接头接通相连,用压紧圈压紧,以防漏气。

  2. 用酒精将CO2 箱工作室内擦净,在箱体后背打开紫外线灯电源开关,消毒1-2小时。

  3. 用加水管连接水龙头和箱体左上侧加水口。水套式CO2 箱依此操作!

  4. 接通电源,电源开关置“1”,绿色指示灯亮。

  a. 水套式CO2 箱必须先进行加水操作,步骤如下所述:

  打开水龙头,缓慢给水箱加水,随水位逐渐升高,当低水位指示灯灭后,此时再等待3-5秒后停止加水,此时水位在低、高水位之间,水位灯均应不亮,设备可投入运行。在未加水至高于低水位时,低水位指示灯亮并有蜂鸣报警声。如进水过多,高水位指示灯亮后,水将从箱体背后溢水口溢出,故当高水位指示灯亮时,把左下侧的放水口橡皮管拉出后拔出放水塞放水(注意:放水橡皮管应向外拉直约300mm左右)。直至高水位指示灯灭后2-3秒,再把放水塞头塞紧。低水位报警时,应及时加水,否则温度控制器停止加热。

  b.将温度设定值调到需要的温度(例如37℃),加热指示灯(绿)应亮,表示正在加热。(注:环境温度超出25℃,可用空调降低环境温度。)

  c.将二氧化碳控制开关置于“0”。(关闭电磁阀,因为在未通二氧化碳培养时电磁阀长时间通电会发热,影响电磁阀寿命。)

  d.待温度达到设定值后。将二氧化碳钢瓶开启,(开启前,减压阀应尽量拧松,防止减压阀输出压力过高导致输气橡皮管暴裂!)减压阀上进气压力表指示钢瓶内二氧化碳压力,缓慢地顺时针拧减压阀旋扭。使减压阀输出压力指示为0.05Mpa,指针处于刻度线中间。此时用拨盘设定二氧化碳浓度(出厂时调整为5%),开启二氧化碳控制开关前要关闭空气流量计和二氧化碳流量计,二氧化碳控制器显示“1”,此时即有二氧化碳进入内室。随着浓度升高,二氧化碳控制器显示出二氧化碳浓度值,到设定值时,设备自动切换到空气及二氧化碳补气状态。此时需调整空气流量计浮子应指示在760ml/min(出厂时已调好),二氧化碳流量计浮子应指示在40ml/min(出厂时已调好);若浮子偏离上述数值时,可调节流量计旋钮到760 ml/min(空气)及40ml/min(二氧化碳)准确为止。(在开、关箱门后,短时间内空气流量计无流量,CO2流量计流量也小于40ml/min这是正常现象)

  e. 出厂时一般调整为5%±0.3%二氧化碳浓度,已能满足广大用户的要求。

  f.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波动±0.5℃以内,二氧化碳浓度也达到要求后,即可进行细胞培养。放入水盘,使湿度符合要求。

  g. 在首次使用本机或长期不用后使用本机,均应按上述要求操作,并且在正式培养前应作箱内污染检查。

  5. 关机

  培养结束后,开箱门取出培养皿,将未培养皿重新放入(注意观察水盘中的蒸馏水是否需补充)。若停止培养,则应先将CO2钢瓶关闭,再将空气流量计和二氧化碳流量计关闭,CO2进气开关置“0”位置,最后关闭总电源。若长期不使用,则应取出水盘,擦干工作室,在CO2 进气开关关闭状态下,使CO2箱在37℃条件下开机2小时,烘干工作室,再切断总电源。

  二、 门温调节方法

  本机在出厂时,以37℃为基准调好,如冬天箱内玻璃门上水雾大,无法看清箱内培养物品,可在CO2箱内后背调节门温旋钮,向右旋动(即向温度升高的方向),直至能看清箱内物品;如夏天,箱内实际温度高于设置温度时,则将调节旋钮向左旋动(即向温度降低的方向)直至箱内温度达到37℃。

  三、 风机调节方法

  使用中,风量的大小不但会影响箱内温度的均匀度,直至影响控制温度。若在使用中,风量的过大影响到培养物品,则可在CO2箱后背调节风机转速旋钮,直至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