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网口的使用

楼主(2014-04-02):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昆仑通态触摸屏的网口怎么使用?

网友A:
网口可以下载程序,也可以和PLC通讯。

网友B:
上电之后再未进入画面之前按住屏幕进入系统进行IP设置

网友C:
1,网口可以下载程序,在 PG 内选择通讯方式

2,当然屏的以太网接口还可以和PLC 直接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网口可以下载程序,在 PG 内选择通讯方式2,当然...

 那我能不能实现电脑通过网口来读取触摸屏的数据?如果可以的话这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口可以下载程序,也可以和PLC通讯。

 我现在想用网口实现屏和电脑的通信,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D:
可以的,电脑和屏在同一个网段里面可以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电脑和屏在同一个网段里面可以通讯的。

 不需要设置参数吗,直接可以用电脑读取屏的数据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simonwu675  可以的,电脑和...

 ,说的不错

网友F(2016-05-11):
大神们能不能说的在仔细点呢?

网友G(2017-02-21):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教大神们,怎么实现电脑通过网口来读取触摸屏的数据

通过网线连接后如何具体设置读取数据

网友H(2017-08-21):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教大神们,怎么实现电脑通过网口来读取...

网友I(2017-09-22):
设置触摸屏IP和电脑一个网段,然后连接网线到电脑,启动mcgs点击上传下载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J(2018-09-07):
一直是使用网口来编程上传下载的,速度快,USB口慢,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K:
涨涨知识,对你我都有好处。

网友L(2018-12-09):
来看看,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M(2019-04-01):
我也是使用的TCP/IP,使用网线连接电脑和触摸屏,必须保证在同一个IP网段内,详细看下触摸屏开机时候,进度条时点下屏幕,就可以看到IP地址了。

没有网线的时候,就用FAT32格式的U盘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