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上位机

楼主(2014-04-02):
昆仑通态MCGS通用版能否用于win7系统?我现在编写的工程在通讯时指示灯闪烁没有问题,但是画面不显示通讯的数据。

网友A:
通讯参数没设置好,给你的说明书上有介绍啊,适用于什么系统

··

网友B:
这个没有关系,我还是win7 64位系统 都没有关系的,关键是通讯参数的设置。

网友C:
有没有用过MCGS的触摸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用过MCGS的触摸屏的?

 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有没有用过MCGS的触摸屏...

 我是初学者,现在用的是昆仑通态带网口的触摸屏,我想知道能不能通过网口实现触摸屏和电脑的数据通信?

网友D:
   关键是 屏 与  PLC 的通讯参数的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看你要通讯什么啊?上载下载工程文件也是传输数据啊

网友C:
不是简单的上载和下载工程,是想通过网线实时的往电脑上传送数据。触摸屏采集到的PLC的数据,然后想通过网线实现电脑对触摸屏采集到的数据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