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進和伺服一起GO

楼主(2014-04-02):
现在我有一个步进马达和一个伺服马达,需要以同样的速度动作,是不是只要PLC的指令里的频率一样就可以了呀?比如  PLSV   K100 Y0 Y2与DRVA  K200 K100 Y1 Y3,前一个指令给步进用,后一个指令给伺服用,因为两个指令的频率都是100,是不是会以同样的速度旋转??

网友A:
这个需要同样的速度,最好加编码器反馈处理!

因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驱动器不一定可以设定一致的参数,如果要求相差不大基本可以如此处理,但是必须对2者参数进行设定保证在同样脉冲下电机速度一致

网友B:
还和电子齿轮比有关系

楼主:
各位兄弟,有没有详细点的解释,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同样的速度,最好加编码器反馈处理!因为步进电机...

 同样脉冲下,就需要对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步进的细分进行设置,得慢慢来,想达到完全同步还是很难做到。

网友D:
还需要考虑相应的速度

楼主:
现在还没有搞定,哪位大侠能不能举个详细的例子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