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给上汽临港做一个小玩意,用的200进口PLC,带一个继电器居然烧坏一个点

楼主(2014-04-02):
前几天给上汽临港做一个小玩意,用的200进口PLC,带一个继电器居然烧坏一个点!

我实在郁闷极了!

CPU是224,加一个32入32出扩展模块,CPU本体是DC/DC/DC;输出控制24V的电磁阀,我加了继电器进行隔离驱动,谁知居然就烧坏了一个点,实在倒兴!

我用三菱的、信捷、AB、ABB、GE等均没有烧毁过输出点(只是被人家电焊烧毁过,那是人家烧电焊将我的电缆烧短路后串入高压所致),建议大家少用西门子200

俺实在被200系列坑苦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来点刺激,实在无语了

网友A:
也许就那一个次品 还被你碰到了   只能说你运气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许就那一个次品 还被你碰到了   只能说你运气不好

他碰到可不止一次了。。。

楼主:
   这个是西门子200精品,是DC24V电源供电(DC/DC/DC 规格) ,前级供电的DC24V开关电源也是西门子,整个柜子除了前级供电的DC24V开关电源进电源端是AC220V以为再也没有其余线路超过24V,你说这个壮观吗?

楼主:
上面图片那个DP接头是西门子触摸屏通讯的,也是DC24V供电,安装在柜体正面

网友C:
直接晶体管驱动电磁阀的飘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晶体管驱动电磁阀的飘过....

 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晶体管驱动电磁阀的飘过....

三菱高密度单元(QH42P、QY42P、PY41P等,单点额定输出0.3A,16点公共点输出2A),我从来没有输出点烧毁过,西门子的单点输出还是0.7A呀

网友E:
继电器是啥牌子的。

也许是继电器的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也许就那一个次品 还被你碰到了   只能说你运气不好

网友G:
   是不是买的 山寨 仿 品  呀 ??

网友H:
西门子的不至于吧,我们公司的西门子的用了好多年了,几乎没有出过故障,可能楼主上当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西门子200精品,是DC24V电源供电(...

能烧成这个样子,你也是个<此处内容被屏蔽>才。。。呵呵

网友J:
西门子的软件技术先进,可是产品的硬件还是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J:
西门子的软件技术先进,可是产品的硬件还是脆弱

软件还行,这个我认可!

但是硬件,尤其是DP总线和西门子200系列,真的问题多多!

在山东兖州倍耐力轮胎,一次性烧毁153远程模块38个,系统全部是西门子(郁闷的是主站315-2DP的那个cpu居然安全无恙,就是DP主站也没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西门子的软件技术先进...

 找到烧毁原因了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西门子200精品,是DC24V电源供电(D...

 PLC烧成这样,匪夷所思!

起燃点在哪里?24V短路引起的吗?该回路没有短路保护吗?

网友L:
这个应该不会烧成这样的,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西门子200精品,是DC24V电源供电(...

我去。。。这么严重。。。还好一直都是用三菱 台达 信捷

楼主:
就是烧毁以后用摇表检测开关电源,DC24V与AC220V隔离电压在2500V以上!

也就是开关电源本身并没有导致220V串入。同时开关电源本身也就是5A规格,也不存在短路大电流导致烧毁(开关电源事后检测还是好的,该开关电源一直用于桌上做DC24V电源到目前并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N(2019-03-09):
找到烧毁原因了吗?

网友:
PLC烧成这个样子还没有看见过。。。

网友O:
下载需要积分,挣积分回复。。

网友P(2020-08-11):
运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