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实际操作

楼主(2014-04-02):
三菱PLC自学手册的书籍看了几遍,想实践的话,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是买台三菱的工控板学习?还是买台旧的PLC学习?有没有其他的好方法?

网友A:
买台2手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台2手的PLC。。。

谢谢!具体点呢?什么型号,还要配什么其他的?

网友B:
最好弄台PLC,可以淘个二手的或者旧机器上拆个。我现在有个PLC和触摸屏,没事的时候就写写程序,进步很快。

网友C:
建议买台旧的PLC学习?

网友D:
强烈建议入手二手PLC进行实操学习。

网友E(2014-05-05):
也有学习编程的小软件,自带动画,彷真。

网友F:
三菱的PLC 学习要什么配置??

各位亲,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