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的手轮脉冲运动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04-02):
请问运动控制卡的手轮脉冲运动是干什么用的?

是自己编程序发送脉冲给伺服驱动控制电机运行的吗?

网友A:
不是,是一个外部发送脉冲的装置,转动他就会发送脉冲,控制伺服的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一个外部发送脉冲的装置,转动他就会发送脉冲,控...

哦,原来如此,非常感谢。

再请问题一下,一般可以自己编程序来控制运动控制卡发脉冲给驱动吗,不使用轴卡自己带的那些运动函数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了解运动控制卡,只了解PLC

网友B:
手脈的脈衝是發給控制器 控制器再下指令給伺服

你不用軸卡發脈沖 總是要用個硬體來發脈沖 沒有硬件光有軟件有什用

网友C:
自己编程给控制卡等同于自己做PLC,难度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