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串口父设备初始化失败,求大侠指教!

楼主(2014-04-02):
1.想要实现 数据采集卡和 触摸屏之间的通信,设备组态好后,进行模拟运行。

通讯检查显示正常,工程下载也没啥错误,启动运行却显示通用串口父设备初始化失败,是什么原因呢?

求大侠指点一二。。。

2.还有模拟运行的时候需要连模拟设备吗(提供正弦信号的那种)

网友A:
  模拟运行的时候需要连模拟设备,你的 这些 设备都接线了不?

网友B:
得和设备连接,模拟时我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楼主你的触摸屏带网口吗?

网友C:
我想知道设备工具箱--下面加载的设备有没有加载正确。“??

一般我们是用串口连接PLC和屏。

所以设备组态---设备工具箱---设备管理里面加载的都”通用串口父设备“

如果使用TCP/IP的,应该删除现在的串口设备组态更改为”通用TCP/IP父设备“然后再下面增加你选的板卡。

对不?

网友D:
楼主你好

设备组态后,在模拟运行下,是会提示  初始化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运行的时候需要连模拟设备,你的 这些 设备都...

连模拟设备了,但是貌似不需要接线吧,组态里不都是直接关联好变量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和设备连接,模拟时我也出现这种情况。

我直接用的模拟设备,去模拟电流变量。但是不行,你那个怎么解决的?

还有,带网口,使用TCP/IP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设备工具箱--下面加载的设备有没有加载正确。“...

对的,TCP/IP对应的是网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得和设备连接,模拟时我也出现...

 我模拟运行时会出现初始化失败的提示,但是我把程序下载到屏上就不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我想知道设备工具箱--下面加载...

 对了,还有个问题。出现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端口设置不对。你的截图显示为端口0

你看看你得电脑是自带的串口吗?自带可能是0,如果是虚拟的可能就不是 了,设置成一样的就好。

电脑--设备管理。

网友E:
一、 模拟运行时,只需将"设备组太"选择"模拟设备"便可以在电脑上运行了..

二、楼主所示接线图是直接实际运行了,实际运行时需设置"设备组态"---"设备0[通用TCP/IP父设备”,最后还要设置”设备0[通用TCP/IP父设备“参数。(初始工作状态、最小采集周期、网络类型、服务器/客户设置、本地IP地址、本地端口号、远程IP地址、远程端口号),网络子设备的设置,参考”KLM4118“相关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 模拟运行时,只需将"设备组太"选择"模拟设备"...

谢谢,回答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得...

恩,意思是模拟运行时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因为我是做毕业设计,所以用不到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设备组态后,在模拟运行下,是会提示  初始化失败。

小诚你好,你的意思是模拟运行时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因为我是做毕业设计,所以用不到实物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楼主你好设备组态后,在模拟运行...

对了,我 用模拟设备模拟数据了,通讯状态正常,但是我的数据采集卡,却采集不到数据(通讯状态为1)这是什么原因?同样,modbus rtu也采集不到数据( 通信状态为2),

和 初始化失败有关系吗?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对了,我 用模拟设备模拟数据了,通讯状态正常,但是我的数据采集卡,却采集不到数据(通讯状态为1)这是什么原因?同样,modbus rtu也采集不到数据( 通信状态为2),

和 初始化失败有关系吗?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提示串口初始化失败 是因为你的电脑没有这个串口导致的,下载到下位机就没事了

为了观察模拟效果的话 应该连接模拟设备的   如果是实物连接就不必添加模拟设备了

网友G(2014-05-02):
设备配置的是触摸屏的串口,在电脑上模拟会报触摸屏的串口找不到。

既然有屏,就没必要再电脑上模拟了,直接在触摸屏上测试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设备工具箱--下面加载的设备有没有加载正确。“...

这个怎么改成TCP/IP父设备

小学生,

网友(2017-09-11):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我想知道设备工具箱--下面加...

设备工具箱 有个 设备管理  按键

网友I(2019-01-10):
还有大佬吗,我也用mcgs组态的,没有实物。模拟运行的时候也会说串口夫初始化失败。问一下是我没有连模拟设备吗?但是我拿给我阮籍里面没有模拟设备

网友J:
要么在设备窗口采用模拟模拟设备,要么得实际连接设备才行

网友K(2022-11-18):
回答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