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尘车间激光粒子计数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4-04-02):
尘埃粒子计数器的注意事项

·           1、当入口管被盖住或被堵塞,不要启动计数仪

  2、不要测有可能产生反应的混合气体(如氢气和氧气)。这此气体也可能在计数器内产生爆炸。测这些气体需与厂家联系为取得更多的信息。

  3、没有高压减压设备(如高压扩散器)不要取样压缩空气,所有的粒子计数器被设计用于在标准大气压下操作。

  4、水,溶液或其它液体都不能从入口管进入传感器。(会损坏仪器传感器)

  5、尘埃粒子计数器主要用来测试十万级或万级以下净化车间干净的环境,灵敏度在0.1微米的颗粒计数仪,如没有特别的预防,不能用于测大于1000级的净化车间.以免对其传感器损伤。

  6、取样时,避免计数器所取样气体为计数器本身或者其他产生污染气体的仪器或者设备所产生的气体。

7、当需要打印机并连接外置打印机时,需先关掉计数器;当执行打印操作时,打印机上须有打印纸,否则会损伤打印头。

8、仪器使用前/后用自净过滤器自净1-2分钟。

9、需要充电时,可直接用仪器对电池进行充电,电源适配器插拔顺序为:充电时,先连接适配器与仪器,再把适配器插到外置220V电源中;充电完成后,先拔出适配器与外置220V电源的连接,再拔出适配器另一端与仪器的连接头。(注:请注意拔插顺序。)

10、仪器运输请使用原配纸箱或专用运输箱。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这个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你的留言。这个激光粒子计数器是光散射法:

具体说明请看以下:

仪器的工作原理

空气中的微粒在光的照射下会发生散射,这种现象叫光散射。光散射和微粒大小、光波波长、微粒折射率及微粒对光的吸收特性等因素有关。但是就散射光强度和微粒大小而言,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微粒散射光的强度随微粒的表面积增加而增大。这样只要测定散射光的强度就可推知微粒的大小,就是光散射式粒子计数器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