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B2经常出现报警AL001

楼主(2014-04-02):
ASDA-B2驱动器在使用半个小时后,就出现报警信号AL001,复位后,正常使用,但有时候十分钟、五分钟又出现报警信号AL001,不规则出现报警信号。停掉驱动器电源十五分钟后,再使用,十分钟后又出现报警信号。请问大侠怎么处理这种故障。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原因是在运行过程中扭矩有变化导致过电流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