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4-04-02):
下图为一条生产线的电柜,共计14个电机,总功率120KW.小弟新手,没有经验,自已靠着感觉做的,布线有点乱,求大神们指点指点,给点意见。

网友A:
按钮都排到下面了,操作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都排到下面了,操作不方便了

是不太方便,得弯腰操作,这么多铵钮要是都弄上边会不会太挤了

网友B:
横排可以在密一点儿的,主空开在往上点儿比较好,方便操作,上边留够接线空间就行了。

你的接线还比较不错,清晰明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排可以在密一点儿的,主空开在往上点儿比较好,方便操作...

谢谢指导!!!

网友C:
按钮那么下,得趴着按哈,,

 试车时最好不要有甲方的大领导在,被他看到,肯定被臭,一不高兴,准备返工,呵呵。。

网友D:
楼主的布线很不错

操作人员配个小马扎,坐着就可以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钮那么下,得趴着按哈,,  试车时最好不要有甲方的大...

庆幸的是甲方领导有点外行,没对电气部分做过多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布线很不错操作人员配个小马扎,坐着就可以操作了。

甲方安排有专门操作的人,按钮确实太低了,但为了接线方便只能拉大间隙了。

网友E:
要想着使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想着使用方便。。。

受教了,已谨记,谢谢!

网友F:
额,一个问题:楼主的电机接触下面不带个热保么?或者采用内置热保的马达断路器啊,如正泰的DZ108系列,把热保的辅助触电接进来。不然这么大的开关想跳闸的话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楼主:
计划上是有热继的,但老板的意思很明确,也考虑到安装位置,所以只在两个30KW的电机线路中装了热继,在另一个柜里,图没上

网友G:
布局美观   操作方便与否   跟甲方是否外行没关系    只能说你比较幸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布局美观   操作方便与否   跟甲方是否外行没关系 ...

恩,以后再做电气的时候一定得考虑操作是否方便。

网友H:
线配得挺好的,可惜按钮是败笔!按钮以上去完全无压力。

网友I:
比我们现在用的控制柜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配得挺好的,可惜按钮是败笔!按钮以上去完全无压力。

网友J:
特别是总停按钮   必须放在方便操作的地方   有紧急情况伸手就能碰到   你这弄到下面  有紧急情况用脚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特别是总停按钮   必须放在方便操作的地方   有紧急...

是太低了,谢谢指导,小弟已谨记。

网友K:
弯腰操作,感觉好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弯腰操作,感觉好累的。

恩,受教了,以后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