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动画仿真

楼主(2014-04-02):
各位,我是刚接触PLC和MCGS。我想用FX2N实现对机械手的控制,再用MCGS实现对机械手的动态组态。

请问一下,MCGS可以生成exe格式的机械手运行的动画文件吗?

MCGS里面是这样的机械手,怎么实现动画仿真啊?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动画功能做,配合可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动画功能做,配合可见性

谢谢,可见性是什么呢??

网友B:
不能生成exe文件,动画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生成exe文件,动画可以实现

恩恩,谢谢了。最后一个问题:不连接PLC只有MCGS  通过点击启动和停止   动画能够动起来吗??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