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PROFEETIONAL-V11 博途安装支持包错误 哪位大侠救救我

楼主(2014-04-02):
           笔记本win7  64位

            先装了S7-PROFEETIONAL-V11   接着装了wincc-PROFEETIONAL-V11  sp2   (sp1版本的64位装不了,就重下了sp2的版本)

             想打开以前的程序,根据提示要安装支持包HSP  CPU21*V3.0

                                                                                  HSP  P0033 S7-1200 SMV2.0

           第二个支持包装不了,装的时候报错

           第一个支持包能装上,能进项目但就打不开编的程序块

       第一个应该是PLC1200 的硬件支持包,没装以前组态换面PLC就显示白匡  现在装上可以看到显示正常了

         第二个没装好像是模块的支持包吧,现在设备组态模块那没显示,所以程序块打不开

           为什么HSP  P0033 S7-1200 SMV2.0   支持包装不上啊

楼主:
STEP 7 Professional V11 SP2详细安装指导 准备文件

 1 STEP 7 V11 的 Service Pack 2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56750498 STEP 7 Professional V11下7个文件

 2 WinCC V11 的 Service Pack 2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56897511 WinCC Professional V11的8个文件

 3 STEP 7 V11 SP2 和 WinCC V11 SP2 的更新包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59604410 更新包5的四个文件

 4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授权许可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114358 文件ALMv5_2.zip

 5 授权 百度搜索Simatic_EKB_Install_2012_10_12

  以上文件包括了西门子HMI软件, 所有文件总共10G左右。需要说明的是, step7 professional v11 sp2软件本身包括Wincc basic v11 sp2, 只选择文件1、4、5安装step7亦可运行。

     安装方法

     1 将准备1和准备2下载的文件分别选择解压但不安装存放到2个文件夹下。 注意:最好以英文命名,存放路径也不要出现汉字。

      2 将准备2解压出的文件夹下InstData文件夹中除Resources外的所有文件复制到准备1解压出的InstData文件夹中; 将准备2解压出的文件夹下InstData文件夹中Resources文件夹下三个xml类型文件复制到准备1解压出的InstData文件夹中Resources文件夹下。 说明:这一步是为了一次安装STEP 7 V11 SP2 和 WinCC V11 SP2,否则装了STEP还要装wincc比较麻烦。若选择不安装WinCC Professional V11 SP2可跳过此步。

     3 在个人计算机控制面板中点击程序和功能,点击左侧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将第六项MSMQ这一项选中。 说明:Wincc安装需要Windows组件支持,此步是为Wincc安装所用。若选择不安装WinCC Professional V11 SP2可跳过此步。

     4 将准备1解压出的InstData/Resources下SIA2.ini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在 [TERMS]前加英文分号;后保存退出。 说明:此步为直接安装SP2所必须,否则需要先装SP1。

     5 将杀毒软件等退出,点击准备1解压出的文件中Start.exe,按照提示完成完成安装。 注意:安装时间大概50分钟,如果不退出杀毒软件等, 360等软件默认可能拒绝此操作,如提示木马,不要清除,最好关闭杀毒软件。安装前后可能需要重启。

     6 将准备3下载的文件解压但不安装放置到英文命名文件夹下并安装。注意事项同上。 说明:此为西门子最新更新包,可以选择不安装但建议安装。

     7 安装准备4下载的文件。安装时若出现与操作系统兼容性问题不能解决,请参看准备4西门子官网网页中注意事项或百度之。 说明:如果不执行此步,可能出现安装后在授权许可的情况下无法软件添加设备。

     8 打开准备5下载的执行文件,选择左侧required keys,选中short name,点击install long完成授权。至此安装全部完成。

      说明:完成后可进入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查看已授权的软件是否存在检查授权是否可用。

       最后说明,本软件基于win7旗舰版64位系统,软件比较大,运行会有些慢,建议I5/6G配置,配置低点应该也可以吧,只是更慢点。 以上虽然寥寥几句,但是安装花了好长时间, 现在写出来希望大家能省点时间吧,但是不要期望太高,如果你用2到3小时搞定,呵呵,恭喜你! 2

楼主:
安装了更新包

现在所以安装支持包都能装上了  但是近项目打开程序块还是出现“该应用程序出现问题,需要关闭”

楼主:
西门子这破软件快装了一个月了,天天重装,修复,卸载,装系统,系统都重装了七八遍了,我一菜鸟  现在装系统比装软件都熟练,

  Professional V11  不行索性不装了,网上下载了V12装的很顺利,但和V11一样,装上后能打开,关机后第二天上班有打不开了进项目可以,屏画面也可以打开编译,仿真,就是程序段打不开,出现  “该应用程序遇到问题,需要关闭”

     现在怀疑是不是系统的问题,win7 64位  网上下的非镜像原版的系统都下载了两个了,本人win8系统装了win7双系统,但这也不会影响啊,win7系统没驱动,没更新

以前见过别人电脑装(电脑硬件声卡,显卡‘’‘’‘)驱动,博途软件打不开了,每次开机都得软件修复,最后还是重装系统了

哪位大神喘口气撒

V12支持win7 64  啊     只有自己慢慢搞了,再换系统再重装   那谁能给个win7系统衔接

自己试过的在用的用的好的win7系统

网友A(2016-03-27):
引用 楼主:
西门子这破软件快装了一个月了,天天重装,修复,...

 http://msdn.itellyo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