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三相电流不同

楼主(2014-04-02):
今天遇到一泵电机问题,在接触器側量的三相电压380,三相电阻阻值相同,但开启来后,电流分别为1.5A 2.2A  15A。有这样的故障么,烦请解释下,因为今天粗略看了下同事量的,细节方面可以明天再查。

网友A:
顶一下,有知道答案的吗回答下

网友B:
1.5A 2.2A  15A 你是不会是打错了吧?

15A怎么呢?

电机是多大的?

网友C:
打错了吧?或者测量不准,不然就有故障了

网友D:
  是不是你的字打错了吧?或者测量不准,不然就有电机线圈有故障了

网友E:
1.5A吧?三相电流有差别是很正常的,不过如果相差太大就有问题了,可以用摇表看一下。

如果你测量真的是15A,那么肯定是有问题了,电机肯定很快很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