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40B总是显示Ab,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4-04-02):
本人用三菱Q系列的PLC,CPU型号是Q02HCPU,定位模块用得是QD75MH4,伺服驱动器是MR-J3-40B,现在的问题是伺服驱动器总是显示Ab,即驱动器自检没通过,模块参数修改了,驱动器参数也修改了,就是无法完成自检,不知道是不是模块的原因,光纤线的原因,还是驱动器的原因,GX-WORKS2,MR-configure也试过修改参数,不知道那些参数要修改,求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2014-11-28):
最近我也遇到,用的是j2s驱动器,试很多次也没有搞定

网友B:
在伺服参数里面看下你的通讯模式,和链接电机的设置,将电机设置为J3模式,然后通讯为不带H的那种模式

网友C(2018-06-30):
电机容量有没有设置,10h代表100W